加多了螺丝胶,拧不开了,看看怎么办?

楼主(2014-05-20):
(无正文)

网友:
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热风枪吹一下呗,

网友A:
具体就是用电烙铁头顶住螺丝头适当时机,电烙铁头离开马上拧。

网友:
同意2~5楼同志的意见。

网友:
加热啊,热热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是用电烙铁头顶住螺丝头适当时机,电烙铁头离开马上拧。

正确,电烙铁头最好带点锡,接触面大点。

网友:
防风打火机更好!

网友:
学习了,我正发愁呢

网友:
这种糗事我也干过,废了很大劲硬是用工具把螺丝给剔下来的。

网友:
电烙铁加热后胶的结构就破坏了  轻松卸下   不然红色高强度那种  据说是强度可以替代焊接

网友:
楼上的意见很正确

网友:
直接用火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