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调后需要做什么调试 不会做

楼主(2014-05-20):
    本人大疆WKM的飞控  今早通电的时候电调突然起火挂 掉了   我现在重新焊一个电调上去可以吗   后面还需要做马达油门形成吗?? 怎么做。。附飞控安装图: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必须要重做油门行程校正。。。

网友:
校准行程就ok了

楼主:
做油门校准不是要把线重新插过么  没弄过。。。怎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重做油门行程校正。。。

做油门校准不是要把线重新插过么 单独做吗? 没弄过。。。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油门校准不是要把线重新插过么 单独做吗? 没弄过。。。怎么接线呢?

我一般做并联头,插3通道一起做油门行程校正。

引用:《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
-------------------------------------------
油门行程确认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制作与轴数相同的信号并连线,同时对所有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正。依次单个电调校正,较容易出现油门启停行程不一致的情况。
校正油门行程前,支持SERVER行程显示的遥控器可以观察下油门是否在最低和最高能达到100%,不能达到则需要检查遥控器的油门行程范围。
校正后,使用遥控器的油门微调逐加,直到所有电机同时运转,再逐减油门微调,直到所有电机同时停止,以此验证每个电机,油门行程都精确一致。
更换电调后需要重做油门行程。
-------------------------------------------

网友:
给接收机单独供电

把需要校准的电调插在3通道

开控、油门推完、给电调通动力电

响音乐123之后两秒哔响两声。油门拉回最低位置

等长响哔声后结束。。。

楼主:
感谢各位悉心指导。。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做并联头,插3通道一起做油门行程校正。

引用:《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

请教《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 此书哪里有?

网友B:
进群,有保准有人教,名称是全民多轴交流群 275209235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 此书哪里有?

http://www.[删除空格]sb-dji.com/?p=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 此书哪里有?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群,有保准有人教,名称是全民多轴交流群 275209235  ,

OK

楼主:
已完成。。。封贴 谢谢各位帮助我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