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MINI MWC飞控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4-05-20):
无意间在X宝上看到的,看着非常小

1) 电调接口方向是90度(共9个输出接口:D3D5D6D9D10D11A0A1A2),接口采用优质沉金插针;

2) 电调接口板采用双面2OZ铜厚PCB板,最大可承受16A电流,因此用2S锂电供电无需额外的电源板;

3) 自带7通兼容DMS2接收机(接收机输出PPM SUM信号);

4) 自带电压检测功能(A2端口);

5) 重新布局了元件和各接口;

6) 增加FTDI保护,防止外部供电和USB供电冲突;

MINI MWC飞控板机械参数:1) 体积:48.0 *23.5 *11.0mm(不含安装孔),48.0*30.0 *11.0mm(含安装孔);2) 重量:7.8g(含DSM2接收机和天线);3) 安装孔:Φ2.0mm
MINI MWC 飞控板可实现以下基本功能:1) 自稳;2) 定高:3) 航向锁定;4) HeadFerr5) 定点悬停(需I2C-GPS转换板和GPS支持);6) 自动返航(需I2C-GPS转换板和GPS支持)

看着参数相当不错,而且我用的就是JR 的DSM2的接收机,这样接收也省了,而且还带定高,航向锁定,问问坛里有没有人实际用过这款飞控,说说看手感还有实际性能如何

网友:
这个不错啊,适合小机架。

网友:
MWC反正我没玩过,不带接收228,带接收288,定点要另配GPS,单飞控价格倒是不贵,感觉开源飞控比较折腾啊,喜欢折腾就买吧。

网友A:
  不便宜,,同样的价格可以选择比它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便宜,,同样的价格可以选择比它更好的

哪款更好呢,求推荐 ,也集成DSM2接收!?我虽然现在有十几个接收,其中原厂的9通接收就有两个,但都在别的飞机上用,其它接收就一个AS3X和一个桔子的这两个DSM2接收我比较放心,毕竟是大厂原装的,不过也装配了飞机上了,其它的都是一般的AR6100和AR6200这种你们懂的,指不准就失控的那种

网友:
不如直接用MiniAPM,尺寸35*35mm、6.5g。
APM性能优于MWC,不说精度等等,至少多航点功能,你懂的

网友:
不是32u4单片机,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