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修理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拜谢

楼主(2014-05-20):
问题描述:
我的Devo10加装A7105高频头,按照icerman大大的帖子:

华科尔DEVO10接伟力V911控高频头详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163&fromuid=101952

然后按照帖子中的方法,借用一下icerman的图片(如上),我没有焊接这几个点,而是直接把线插入接口中,再压入高频头的接口,可以成功飞911,然后悲剧了,我重新拆了一次控之后,Devo10就开不起来了,求教各位高手,如果这几个线发生短路的话,有可能是哪些元器件被烧毁了?

我发现那个16v 100uf的电容好像坏了,各位能否帮我确认一下,如下图:

我想可以的话自己修一下,寻求高人的指点,并把后续维修情况发在这里,也能有点贡献,如果不行的话返厂维修可行性高吗,求教?!谢谢!!!

楼主:
这个100uf的电容表皮裂开,然后里面的金属外壳感觉像融化过一样,但是当时没听到任何声音,闻到任何烧焦的味道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
先回复原状看,如果恢复后不行的话,估计改动时被静电打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00uf的电容表皮裂开,然后里面的金属外壳感觉像融化过一样,但是当时没听到任何声音,闻到任何烧焦的 ...

这个电容开裂最有可能是改动是被电烙铁烫伤

网友B:
返厂维修为上策,自己买元件加上邮费也差不多了。

网友C:
除非是你把高频头的电源短路了或者电容接反了才会那样的 你仔细看看 其他的几点不至于烧那样吧 先看看电容是哪里的电路

网友:
返厂最好。

网友:
最简单的,你的电池插头会不会松了或断了

网友:
最简单的,你的电池插头会不会松了或断了,接电池的所有插头拔出来再插回去,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返厂维修能修好吗,费用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开裂最有可能是改动是被电烙铁烫伤

电烙铁应该没有碰到电容,这个我应该比较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你把高频头的电源短路了或者电容接反了才会那样的 你仔细看看 其他的几点不至于烧那样吧 先看看电容 ...

有可能就是高频头的短路了,因为我高频头那里的线没有焊接,直接插到底座里面的,还有一部分露在外面,很有可能短接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教返厂维修能修好吗,费用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为上策,自己买元件加上邮费也差不多了。

谢谢您的回复,请教返厂维修能修好吗,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教返厂维修能修好吗,费用大概多少?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听说华的东西售后比较好,所以建议反厂。许多人都反厂修舵机,接收。再说控这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可以返厂的话还是尽量反厂。

这是在搜索得来的网址:http://www.walkera.com/article.php?id=9&cat_id=8

网友:
用电压表测量接插件上5V是否正常,如不正常,5V稳压坏了。
这个电容坏一般是电压高或电压反接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它本身质量不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教返厂维修能修好吗,费用大概多少?

返厂修不好估计你自己也不可能修好了。我上次修回传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