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汽油机新手找的资料(来源网络,有删改)

楼主(2014-05-20):
汽油发动机通用磨合与调整教程
一、发动机的启动注意与操作事项。
在配比好燃料后将它倒入油箱中,大概按压4~5下化油器上面的那个透明的气囊,把油泵上来,然后,把化油器旁边的那个塑料小扳手板至垂直向下(这个是发动机的风门,垂直向下是关闭,水平放置是开启),拉动手拉,这时你会感觉到发动机有“扑扑”的爆音,把风门开启,再次拉动手拉,这时你就可以拉燃发动机了。记住,这个步骤一定要搞清楚,不能省略。许多新手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忘了开启风门,这样你是怎么都不会拉燃的,手都拉出水泡。如果发动机熄火,而手拉又感觉有些重,这可能是闷油了。这时把发动机的火花塞拆下来,倒置发动机让火花塞口朝下,拉动手拉,把发动机里面的积油排干净。
关于手拉启动这里需要非常注意,先将手拉柄提起,手拉内部涡轮会卡到磁飞轮的启动槽,这时候会感觉手拉已经卡到飞轮,然后迅速拉起大概20CM,这里需要注意,拉的速度过慢是无法启动发动机的,同时也切勿用力过头,这样会将手拉内部的限位片变形导致损坏,在关闭风门状态下启动是无法使发动机持续运行的,因此在冷车启动关闭风门状态下大概拉1~3下内会听到发动机爆音(砰~的一声)听到此声音就别在拉手拉启动,这时候需要将垂直关闭中的风门扳手搬至平行(即打开状态),再次拉手拉启动,1~3下内发动机启动。(在此请注意不开电源状态启动时请确保油门舵机角度没有在加油门状态,请将油门角度保持为刹车状态或者不刹车也不加油门的中立状态,方可启动,否则可能造成呛油、淹缸等故障)
二、磨合与机油选择、配比说明。
磨合一共分为怠速静止状态、中速慢跑、高速阶段性、三种状态怠速磨合期。不需要开电子设备,发动机为自发电。怠速静止燃烧完一箱油即可,在磨合第二箱油的时候为中速慢跑,完成后进入最后一箱高速跑阶段磨合,着车后让发动机热热,跑一下中速,然后在进行拉高速,高速环节就是一把油门扣到底跑个2~3秒放开,然后在依次执行即可,建议完成磨合后的后2箱油也不要太长时间的拉高速,让磨合更充分一些。
关于配比与比例说明。首先怠速磨合状态,我们假设使用机油为FB级别择使用25:1的比例,比例的调配方法是按照汽油除于比例=所需的机油毫升,建议(500毫升汽油除于25的比例就等于20毫升机油)怠速磨合状态不需要打开遥控器与接收机,因为发动机为自发电。一般用125(FB级别机油)比例的机油磨合一箱油,这时不要动车,就让发动机在原地磨合。然后,把火花塞拆下来清理打磨,因为机油比例大火花塞可能会有些积炭的。然后,慢跑磨合2~3箱油,这时注意:一定不要拉高速,最多半油门,这个过程非常烦人,耐心哦!等都磨合好了,再次看看火花塞跳火是不是明亮,正常的跳火是蓝色的。正常开始跑的时候把机油比例调整到130
关于汽油机油选择说明汽油的标号选择是和发动机的压缩比有关的,现在可以买到的汽油只有90#93#97#,我们一般的23~26CC的发动机用90#就行了,但鉴于国内90#的质量问题,建议选用93#。机油的级别分FB,FC,FD,这个级别标准在机油瓶上面可以找到。配比的比例可以按照机油的说明书上的建议勾兑。一般正常跑车FB130就行了,FC135FD145,使用FD级别机油建议购买一只20CC注射器,高级别机油需要精确的配比。
三、发动机调试。
如果发动机的油针调乱了或者打不着火了,把L(低速)油针和H(高速)油针,以及下面那颗十字的怠速螺丝都顺时针拧紧(HL顺时针是关油针,逆时针是开油针。十字怠速油针相反。),然后逆时针开L一圈和H1.2圈。启动发动机后,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如果这时候发动机表现为运转速度很高很快,那么你就继续将L油针逆时针拧,可能会越拧越高,只需要继续拧下去发动机的转速就会降低,相反如果这时候着不住车,那么你就将L油针在顺时针调整一点点,以上调试基准需保持怠速油针为顺时针宁死反1.5圈。(1.5圈就是1圈半)在调整油针微调时,请注意微调方法为将油针划分一圈为12小时,微调每次调动的量为大概1小时间隔位置。H油针的调整,在稳定L与怠速油针后,将车放在地上或者架空,此时你需要打开遥控器,将油门一把扣到底,注意这里是闪动油门的方法,就是扣到低后立即松开,如果感觉车子发闷,这是富油了,那就顺时针微调H油针,重复闪油门到底,和调整H油针的步骤,直至大油门扣到低发动机不发闷平顺高亢上去,这里别心急,慢慢调,不是一下就能调整好的,要反复调整才能达到满意效果的。如果在下地拉高度到底发动机出现很干嘈的声音(发动机没力肉的感觉),这是贫油了,那么就将H油针在逆时针开放一些即可。在这个油针调整过程中可能发动机闷油会熄火,没事的,按照上面我说的发动机倒置的方法排底油就行了。排油方法:将HL十字油针顺时针拧到底将火花塞拆下,倒置发动机,火花塞口朝下,拉手拉,将里面的油排出,拉到看不到地上有喷出来的油即可,后将H恢复到1.2L恢复到1.0圈,十字怠速恢复到1.5圈,不用关风门,再次启动车子,燃车后看怠速是否高低,如果过低就手动推一点油门杆,注意不是推舵机,然后轻微顺时针调整L怠速油针直至怠速稳定不熄火,然后带负载如果出现加油就有发动机发闷的声音,那就轻微顺时针调整H高速油针,调整一下跑一下,这里排除发动机闷油后,可以详细参照上面的油针调整方式来执行。
在这里油针的调试方法说明,只是个大纲,更多的细节需要你在这些教程中去摸索体验找到调试的感觉。

网友A:
补充一点:楼主的资料主要是针对车用发动机的。。。船用的大致相仿,但是混合油比例建议在15:1~20:1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楼主的资料主要是针对车用发动机的。。。船用的大致相仿,但是混合油比例建议在15:1~20:1为宜

1:25磨合时积碳已经很严重了。

楼主:
同是新手,边玩边学。发现比较有用的资料就发上来了。

网友:
很清晰的解说 ! 新手有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5磨合时积碳已经很严重了。

呵呵,问题是,30:1基本上就等着拉缸了。。。。。

积碳总比拉缸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问题是,30:1基本上就等着拉缸了。。。。。

积碳总比拉缸好吧。。。。。

拉缸更多是油针没有调好的问题吧

网友:
這資料對跑船基本都合適,但不能放地上試跑而已!

网友B:
怎么是车的,跟船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车的,跟船一样吗

车和船用的发动机类似,海陆空用的汽油发动机原理都是一样的,主要调试和故障排除基本可以通用,只是细节上有些区别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和船用的发动机类似,海陆空用的汽油发动机原理都是一样的,主要调试和故障排除基本可以通用,只是细节 ...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发动机用上加速管便能快上多3一5仟转,正常厂家的20:1润滑方式是给他1.2万转的 !
那么上1.5一1.7万转的又什够润滑散熱呢?
所以比赛用的我会用上8%-10%滑油,再也密封度好也反而是压缩比好,气油也能发挥高爆发能量,不论高/低速你也会觉得机器在跑时反应更好,机器更耐用

補充ㄧ下,10%=100cc滑油/900cc气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发动机用上加速管便能快上多3一5仟转,正常厂家的20:1润滑方式是给他1.2万转的 !
那 ...

润滑油的比例选择因人而异
其实润滑油比例高了唯一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积碳严重,但相对拉缸等问题来说,积碳反而是小问题了。尤其是两冲程的模型用发动机结构简单,完全可以拆开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发动机用上加速管便能快上多3一5仟转,正常厂家的20:1润滑方式是给他1.2万转的 !
那 ...

對呀!別要吝嗇润滑油(要適量)!還要用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磨合时积碳已经很严重了。

用全合成机油就没有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全合成机油就没有积碳

用完这瓶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