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

楼主(2014-05-20):
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悟空的一键返航 你们用的多吗??

网友A:
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

网友B:
用了一次,EVO就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目前看到大疆就是气,看到别人炸鸡或者提控回家,就暗自欢喜,心理很阴暗、很阴暗、很阴暗、很阴暗、很阴暗、很阴暗。

网友C:
测试时候每次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失控的时候切一键返航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看到我提控回家大疆是不是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

网友:
这么回帖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敢用 。

网友:
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用。

网友D:
GPS可能会受到干扰的,如果GPS定位错误的话,你很有可能提控回家!

网友E:
我一直用用用用用用用

网友F:
那是救命用的不到万不得谁用啊  谁用啊 谁用啊 谁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 ...

那 那功能给你白设计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救命用的不到万不得谁用啊  谁用啊 谁用啊 谁用啊……

什么情况是 该救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用用用用用用

用爽了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可能会受到干扰的,如果GPS定位错误的话,你很有可能提控回家!

也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不用。。从来 ...

勇敢去尝试下把

楼主:
还是有必要用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候每次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

飞控弄人哈。。测试什么都正常。正要用的时候。切手动手动不灵。。切回家 越飞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次,EVO就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目前看到大疆就是气,看到别 ...

哈哈。。那你现在用什么飞控

网友:
用吧,不用怎么知道好坏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