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改无刷, 各种不爽, 吐槽一下华坑10a电调. .. super cp

楼主(2014-05-20):
买了个黑金装在super cp上, 原以为用以前4#3b的尾无刷电调wk-ws-10可以直推, 没想到装上之后就是堵转不启动, 非要用手扒拉一下才能转.
转起来之后动力到时很充沛, 就是碰到了super cp该无刷后常见的断电, 这个倒是不是问题, 电机解决了之后改个采样电阻就ok了.
另外小机器线材各种脆啊, 稍微动动就断, 还要自己焊回去. ..

下面只有试试电调刷BLheli了, 要不然就只能买个原厂5g的无刷电机. . . 又听说BLheli的启动方式实在不咋地. .

网友:
折腾时间不要太久,爽飞才是目的。当然折腾也是乐趣。

网友:
感觉着电调很好用啊。

网友:
BLHeli还不爽????楼主要求太苛刻

网友A:
这个电调不好用吗?minicp2年了,一直都是用的这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不好用吗?minicp2年了,一直都是用的这个电调

你也用的黑金吗? 我这个电调买了5,6年了. 原来是4#3主旋翼用的, 改成了尾电机电调. 听说minicp和super cp无刷方式不同.

网友:
会不会电调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用的黑金吗? 我这个电调买了5,6年了. 原来是4#3主旋翼用的, 改成了尾电机电调. 听说minicp和super cp ...

不是,是原厂主无刷,驱动尾电机的话估计线性不好,记得有个帖子minicp完美改双无刷,兄弟翻翻帖子再行动,我的scp早在家落灰了,一直对她提不起兴趣,所以一直未改

楼主:
NND, 问题找到, 原来是黑金无刷的那个插针惹祸, 压紧就启动正常, 稍微松一点就不好启动. 为防万一, 直接焊死... .

网友B:
bl的缓启动楼主还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的缓启动楼主还不满意。。。。

恩, 无刷的问题基本解决, 直焊+换T头. 不过飞航线多, 所以还是换回有刷. 那个8520电机超级耐艹, 几十个起落还是好好的, 妄我买了一大包备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