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技术贴--空模电调水冷改造(含转速电压电流功率测试)--6月3日第三次带桨测试

楼主(2014-05-20):
关于本帖的说明:
一、通过空模电调的水冷改造为线索,全程记录改造过程及最终下水测试的全过程,其中会涉及到电机、电调、电池、螺旋桨、遥控器等组件的工作状态性能检测纪实。
二、本帖归为基础技术贴的原因是涉及的测试项目会分阶段逐步推进,涉及的测试内容对新模友可能会有提高对模型组件感性认识的目的,起到尽快熟悉上手少走弯路的目的,也请老模友及时指出测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多提些好的意见建议。

    空模电调和船模(车模)电调设计时对电流的最大区别在于瞬时电流的差异,通常船模的瞬时电流是标称工作的150%-200%50A的瞬时电流可以到80A以上),而空模的瞬时电流只比标称工作电流大10-20A左右。

      但是空模电调的种类多,产品的规范性和质量很高,选择空间大(船模电调有点品牌的价格都很高,山寨的质量太差,号称120A的水冷电调居然用14号硅胶线),成本只有船模电调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能不能降档(电流大小)改造空模的电调给船模用呢,做了尝试,记录如下:

      现在这论坛上很多老模友们因为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诸多原因都选择了沉默,很少发言了,缺少跟帖回复,没有动力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我们这种入门不久的还有点激情来分享过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可以参考,希望看帖的朋友多些跟帖回复,提些好的意见建议,再次感谢了,也代表新模友感谢大家,毕竟每个玩船的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一、电调的选择,计划用在500-700W的船上,3S动力,应该买50A左右的电调就可以了,购买了80A的中特威甲壳虫系列的空模电调(130元左右)。

二、动手过程记录
     (一)先看看这80A的电调的三维

     (二)看看是不是表里如一

(分两层,上面一层为控制板,下面的为MOS管)

(加了两根1.5mm左右厚度,2mm宽度的铜质汇流条,和很多山寨的电调比做过扎实多了)

(铝质的散热块,约2mm厚度)

(配了3个35V 220uf的电容,用焊锡加粗了电极,细节处看的出产品的质量)

(这部分要表扬下,用了24个MOS管,只是看不到具体的MOS管型号了,每4个管子用了一个铜片,一共六个。一是起到高效导热的作用,二是作为汇流排用了,MOS管脚焊点公正,不像很多杂牌的焊点)

(黑色的是导热硅胶垫,大概0.3mm的厚度,非常粘稠,取下来时用美工刀分离的,感受了这套热垫,对比用膏状的导热硅胶,不用测试都知道导热效率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就是买不到这种套热垫)

(三)、水冷片的改造

(07年左右的废台式机电脑CPU散热风扇)

(画好尺寸)

()

(上锯台大卸5块)

(先用2mm的钻头转穿,在用3mm的扩孔,确保最少3mm的全程水路内径通路)

(锉刀进行初步打磨,形成D型)

(用4.5mm的钻头转入约1.5cm的长度后,用5mm的丝锥上出丝口)

(上5mm外径、3mm内径的直通黄铜水嘴,加A、B胶在丝口处放置渗水)

(新的水冷块,2000目砂纸加水打磨后,利用原配的套热硅胶垫,改造后的厚度比原来多出约4.5mm,新的厚度约18mm)

只差热缩管和防水作业了,待续

网友A:
我一直喜欢这样的水冷管进、出水嘴的配置,装水冷管方便,只可以,原配的只有ETTI的电调是这样,好盈的都不是,帮顶了,一个不错的想法,不过在设置电调油门行程,特别是用在枪控上,要注意下,我也有一个空模改海模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喜欢这样的水冷管进、出水嘴的配置,装水冷管方便,只可以,原配的只有ETTI的电调是这样,好盈的都不 ...

这款电调默认的10个参数,只需要改动电机的加速模式,不用编程卡,用遥控器听电调的声音就可以了,只是用3通遥控时(如GT3B、C),要先把遥控油门压到全速、再归位后电调才能匹配同步,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电调默认的10个参数,只需要改动电机的加速模式,不用编程卡,用遥控器听电调的声音就可以了,只是用 ...

我那个空模改水冷的电调,也是中特威的,只不过我要在油门微调的一边打到头,才能让电调识别出来

网友B:
羡慕这些有工具的。本人制作只有一把美工刀

网友C:
我来顶一把楼主的红字和玉溪!!哈哈

关于改造,LZ用仅有工具手工DIY的精神相当佩服
关于水冷块的制作,我原来做过,看下图

另外建议电调用热缩膜封装前,先在电路板上花时间涂满一层705硅胶做1级防水,封装好以后,电调两头的空隙处先用绝缘胶带剪碎后把大缝隙填了,然后再涂上705硅橡胶(为什么要先填大缝隙,是因为705硅胶在未干的时候流动性很大,避免流到电调肚皮里面阻隔了水冷块和MOS管的接触,所以才这样做)

705硅胶干透很慢,要有耐心,一面一面的做!

ETTI电调原装上面也是有一层705的!

网友:
了不起的工作,赞扬!

网友:
碉堡了啊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一把楼主的红字和玉溪!!哈哈

关于改造,LZ用仅有工具手工DIY的精神相当佩服

这么认真的回复,先赞了/705还未用过;一定要试试,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空模改水冷的电调,也是中特威的,只不过我要在油门微调的一边打到头,才能让电调识别出来

没明白,打到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改过这款电调,三通控无法确认油门行程,联系中特威,答复不支持三通控,只支持板控。不知楼主是如何校对油门行程的,望详细告知。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过这款电调,三通控无法确认油门行程,联系中特威,答复不支持三通控,只支持板控。不知楼主是如何校对油 ...

周末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这些有工具的。本人制作只有一把美工刀

所有这些工具加在一起有1.5K 左右,买的时候觉得贵,用了好像年,确实不错,其实仔细一想也不贵,就是一条O的船壳价,不过做模型、家中搞点、改点小东西就方便多了,也就是一件中档点的衣物价格,家里应该配置的,毕竟可以用好多年哦,当然要有地方放下才行,我是把车库改成了一个工作间。

楼主:
20日晚完成了热缩、防水、香蕉头:

(鉴于3mm的香蕉头头部通常可以转动,有效的接触面少,采用4mm的香蕉头,说明一下这电调的电池、电机线全部使用12号硅胶线,用704硅胶堵头,电吹风热缩),考虑到电流不会太大,用T都接电池,为了加强堵头效果,预留了两段6*4的硅胶管,一次性用704硅胶封堵了

网友E:
不错,改造才是玩模型另一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改造才是玩模型另一种快乐!

多谢关注,周末做测试视频,包括与电调的参数设置,运行电流、电压检测等。

网友F:
我用40A空模电调去掉散热片位置的热缩膜,然后加的成品水冷快,下边用导热硅脂,带2835外转子跑MINIO,效果不错。

网友:
楼猪 加下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40A空模电调去掉散热片位置的热缩膜,然后加的成品水冷快,下边用导热硅脂,带2835外转子跑MINIO,效果 ...

多谢关注,导热硅脂是可以用,但市场上还没见过导热大于2的,这电调原配的导热硅胶垫据说可以达到5以上,就是没见的有卖的,有些厚度都超过1mm的还敢说导热超过6的

网友:
赞楼主!改的简单,可靠,实用!

楼主:
      5月22晚完成电机静态转速测试:
电机赛特2858 3600KV,3S电池,空载测试:
一、测试目的:
(一)核实这款空模电调配合使用不同的遥控器时能否成功匹配(特别是车船常用的三通遥控器)
(二)这款电调带动电机的转速是否能达到标准,用不同的遥控器时电机的最高转速是否接近或一致
(三)顺带检查赛特电机和电调空载时的发热情况。

二、测试仪器:
(一)激光转速仪
(二)自改水冷的中特威80安空模电调
(三)测试配套的遥控器,(1)天地飞七通道、(2)GT3B

三、测试过程
(一)将赛特2858电机的出轴部分用黑色油性记号笔涂抹上色,只保留固定几米螺丝的平面部分不涂黑,这样确保电机轴旋转一圈时只会反射一次光信号。

(二)用天地飞遥控器匹配电调做最高转速测试

(三)用GT3B匹配电调做最高转速测试

测试的照片记录:

(涂抹前的准备)

(这个D平面不涂黑)

(其他部分全部涂黑,前后共涂抹三次,确保涂黑部分不反射测试仪的光)

(测试时光头垂直对准电机轴)

(3S电池,遥控油门全速时的电机转速,用两种遥控器,最高转速稳定下来时,相差约500转--可以忽略不计了)

(测试中用到的遥控器)

四、测试后的结论
(一)这款电调,可以支持天地飞七通道和GT3B两种遥控器
(二)采用两种遥控器在最大油门时,电机的转速都超过了42000转,按电机3600KV反向计算,对应的电池带空载电机的电压为11.7V,与实际测试环境数据基本匹配(电池用过,测试时没充满)
(三)每次空载测试是全速半分钟后,手摸电调和电机的温度,电机的温度明显高于电调的温度(电机的温度约有60度,电调大概就略微比空气温度高一点约25-30度的样子),测试这款赛特的电机不能在无水冷却的情况下,长时间空载运行(最好别超过30秒)。

网友G:
楼主有没打算带空气桨测下转速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打算带空气桨测下转速和电流?

周末就做这事,上视频

网友G:
继续关注
空气桨测速建议7.4v,要注意安全,我打烂过两个桨,主要是电机夹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续关注
空气桨测速建议7.4v,要注意安全,我打烂过两个桨,主要是电机夹不牢。

多谢提醒,准备用2S 和3S分别测试,现有花牌2221 3980KV 和2858 3600KV的两款电机,不知道配多大规格的空模桨合适?之前测试时已经断掉过桨了。

网友:
好像是180mm常用的低落距桨,下班后有时间再核对

楼主:
感觉180mm都大了,用4530的试试

网友:
空气桨单位是寸吧?
4530是四寸半桨?

楼主:
单位是寸,直径为11.5cm,浆角(螺距)30

网友G:
你的电机带这桨不费吹灰之力,我试过用四五寸桨测外转子,桨不知飞哪了,所以才选直径大些的。
我用2040 3680kv带我上面说的桨,也确实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带这桨不费吹灰之力,我试过用四五寸桨测外转子,桨不知飞哪了,所以才选直径大些的。
我用2040 3 ...

主要担心大的桨叶承受不了,先断掉一半,导致严重的不平衡,最后把电机的轴心给震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带这桨不费吹灰之力,我试过用四五寸桨测外转子,桨不知飞哪了,所以才选直径大些的。
我用2040 3 ...

手里还有8存的浆,带3980KV时,的转速肯定上不来,担心电流太大,烧设备。

网友H:
支持DIY。

其实可以横一竖二钻三个孔,堵住多余出口,形成U型水路,水冷效率更高。

网友H:
另外空模电调跟平面模型(车船)电调还有个明显区别不得不考虑:
空模电调的油门是以行程底端(-100)为油门起点;而车船电调以行程中点(0)为起点。这就造成空模电调用枪控的话,在中位不能启动(安全设计,枪控的中点空模电调认为是50%油门,它不看到0油门不启动)。用板控当然无此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DIY。

其实可以横一竖二钻三个孔,堵住多余出口,形成U型水路,水冷效率更高。

多谢提醒,考虑过U型的设计,或双平行水路,感觉对50A左右的电流有点多余了,毕竟内孔按最小3mm直径设计的,而且水的制冷量比空气前好多倍。不过还待接下来测试才知道最终结果,希望如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空模电调跟平面模型(车船)电调还有个明显区别不得不考虑:
空模电调的油门是以行程底端(-100)为油 ...

      这点已经在昨晚的测试中得以验证,控抢也可以在中位启动,先开机控抢,将扳机压到最高位置,再接上电池,这是电机会发出两声,表面这款电调已经检测到了最大油门位置,接着松开扳机,自然回复到中位,这时电机会再次发出两声,表明电调已经学习到了油门的起始位置,再压扳机时电机没反应,需要将扳机前推(类似于倒车模式)到底,1秒钟左右,放开扳机,自然回到中位后,电机会先发出3声(表明电调学习到了电池是3S,几S几声),接下来还会发出两声(表面电调的刹车模式是关闭的)。

      这5声已经表面电调和遥控器已经完全匹配上了,这是轻轻扳动扳机电机立即就转动起来了,在中位,1mm的扳机位移就可以启动电机了,见扳机油门拉到最大时,电机的转速和天地飞测试的最大转速一致,说明这款电调配套控抢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过这款电调,三通控无法确认油门行程,联系中特威,答复不支持三通控,只支持板控。不知楼主是如何校对油 ...

先看40楼的文字回复,周末补视频看

网友I:
内转子在无负载情况下高速空转 升温绝对比有合适负载快 电房用的3.5T电机 2S情况下可达7W转 空转简直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转子在无负载情况下高速空转 升温绝对比有合适负载快 电房用的3.5T电机 2S情况下可达7W转 空转简直作死

多谢提醒,空载测试只是极短时间测试转速的,确实不敢长期空转运行

网友:
佩服lz的DIY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一把楼主的红字和玉溪!!哈哈

关于改造,LZ用仅有工具手工DIY的精神相当佩服

这个方案好。

网友:
看了是7060和8060,8060偏大

楼主:
5月25日进行了电机空载电流、带空气桨的第一次试验,由于现有的桨叶尺寸太大,新定的桨叶还没到货,先利用现有桨叶进行了初步的测试,记录如下:

一、测试平台的准备:
(1)由于水冷环境没有搭建好,暂时没用2858电机,用花牌2221,3980KV做测试。
(2)电调使用改造后的中特威80安甲壳虫系列的空模电调。
(3)桨叶使用了80、60两种桨叶,油门只敢推到40%左右。(4)电池3S 2200mah,25C。
(5)电流、电压、温度记录仪-HiModel 多功能功率分析仪(最高55V,100A量程)
(6)电机支架,自制L型铝材。(7)测试时的空气温度约20度左右。

二、测试的照片:

(底板用木螺丝固定)

(60与80的空气桨)

(电机固定在L型角铝上)

(上六寸的空气浆)

(三)测试的视频
(1)空载测试:

  结论,花牌2221,3980KV外转电机,3S电池,空载电流大概为5.2A,空载运行后电机、电调的温度都较低,大概30来度。

(2)带螺旋桨测试:

  结论,花牌2221,3980KV外转电机,3S电池,带60的塑料螺旋桨叶测试,油门只敢推到40%左右(测试后检查塑料桨叶已经有裂隙,幸好没一时冲动全速了),最大电流24A左右,用80的浆测试,最大油门在40%左右,最大电流超过35A,测试后电调温度约40-50度(没有水冷的情况下),电机的温度已经有60-70度了,这也说明,及时电机没有全速,在桨叶过大的情况下,电机的发热量厉害,用在船上也应该是这道理,太大的水桨(或应出轴高度和角度不当导致半潜浆成了全潜桨)也会导致烧电机。

待4530的空气桨到了后再做测试

网友:
喜欢楼主这种精神!

楼主:
5月27日,新的桨叶到了,进行了电机全速时的首次检测,只有电池不同,其他测试环境一致,
一、检测目的:
(1)检测花牌2221 3980KV 能否全速带动4530的空气桨。
(2)初步检测两种不同电池的放电能力

二、检测视频
(1)用狮子电池检测(3S 2200mah 30c )

       狮子这款电池使用的是14号硅胶线,在电机全速工作大概20秒左右后,检测电池、电池电源线、电调、电机温度发现电池的连接线温度最高,大概有40度以上,其他组件温度变化不明显。这个电池大概在一周前充满电后没使用过
(2)用花牌电池检测(3S 2250mah 40C)

     花牌这款电池使用的是12号硅胶线,在电机全速工作大概20秒左右后,检测电池、电池电源线、电调、电机温度发现全程组件温度变化不明显。这个电池在本次测试前已经使用过大概1分钟左右。

三、本次检测数据分析

结论:
(1)4530的空气桨叶对2221 3980KV的电机没有一点压力(测试后检查桨叶完好无裂痕),两款电池的最大电流都是40.2A,电机和电池的最大稳定带载能力还未测试出来。
(2)这款电机在3S动力下,稳定在40A左右的工作电流没问题。
(3)用花牌的这款电池测试出的稳定工作功率为401W,狮子这款电池的稳定工作功率为367W(受负载过小的影响,这两款电池的性能还没充分体现出来)
(4)狮子电池用的14号硅胶线在测试中发热还是非常明显的(按电池的标称值,可稳定输出的电流应该达到2.2*30C=66A),实际电流在40A左右时,仅测试20秒左右,电池的电源线温度就明显上升,要是在密闭且空气不流通,5分钟以上工作的环境下电池硅胶线的发热问题可能成为一个较大的隐患。
(5)测试中发现电池T头与6mm的香蕉头比较,有的接触很不紧密,容易松动,建议还是少用T头。

网友G:
最好有带载的转速参数,如果有两个负载参数就可以推论出更多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有带载的转速参数,如果有两个负载参数就可以推论出更多东西了。

下回补做,再大一点的三种桨在路上了,下回做电池全程放电试验及带载转速检测

网友J:
100元在那處買?車控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元在那處買?車控可用嗎?

车的瞬时电流最大,没试验过,不敢下结论,TB上搜“中特威80A”就好了

网友J:
TB上搜“中特威80A” 要13X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周末做测试视频,包括与电调的参数设置,运行电流、电压检测等。

强人那。

网友K:
花那么多精力去改一个破电调,值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花那么多精力去改一个破电调,值得吗?

     确实这电调不算贵,已经用到和将要用到的测试仪器和工具估计将是这电调的几十倍成本,做这全程记录就是为了新手少走弯路,更快的熟悉船模,也是为了呼唤老模友们的“传帮带”的精神,当然也是让自己练手,更感性的认识很多东西,为了让自己保持同理心、保持一点创新精神,不能老是按现有的套路来走,全部走入乏味的固定套路。
     说实话这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和付出是巨大的,但是我觉得十分有意义。别忘了,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论坛里的“将星”模友更需要起个带头作用,多一份热心、少一些沉默、更别见到新人就喷,就不屑。

     说的不当、有偏差的地方请多包含。

楼主:
论坛里组装船的、跑船的记录很多了,但很多基础测试、定性分析的帖子不多,玩了一段时间,回头补上这是内容,使自己更清晰,也分享这些内容给爱模的朋友。做这些基础测试研究是很熬心的,没有在水面急速的快感,甚至还不一定得到认同,说不定还有 “吃饱了、撑得”的骂语。没关系,我行我坚持,用定性的测试数据分析给自己向前的动力(毕竟有好多数据以前是预测的,现在是亲自测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TB上搜“中特威80A” 要13X元

个人觉得也值了

楼主:
2014年6月3日晚,第三次测试花牌2221 3980KV的外转电机的可靠带载功率:
在新到的几种桨叶中,最终发现4.7*4的桨叶是能在电机全速时,发挥最大稳定功率的一种。
本次测试中,先后使用了4中电池(全部为3S)
1、狮子2200mah,30c
2、HRB 3000mah,35c
3、花牌2250mah,40C
4、自焊接4000mah,25C

楼主:
狮子2200mah,30c电池测试

结论:该电池最大输出电流约55A左右,在55A左右时电池的压降很快,电调自动保护,电池实测的放电倍数约为25C

楼主:
花牌2250 40C电池

最高转速稳定时的电压为10V,电流为57.2A,带载功率为572W,测试过程中最低电压9.7V,最大电流65A

楼主:
自制4000mah,25C电池

最高转速稳定时的电压为10.6V,电流为60A,带载功率为636W,测试过程中最低电压10.1V,最大电流61.5A

楼主:
HRB 3000mah 35C

最高转速稳定时的电压为10V,电流为57.5A,带载功率为575W,测试过程中最低电压9.9V,最大电流61.2A

楼主:
到此对花牌2221电池的带载测试初步完成,
最终结论:该电机能稳定在55A-60A左右的工作电流

网友:
双手双脚支持lz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一把楼主的红字和玉溪!!哈哈

关于改造,LZ用仅有工具手工DIY的精神相当佩服

你的这个图跟我的做法一致,U型通路,不过我用铜的,但钻孔时出了问题搁置了。要么铜有问题,要么是钻床不行,帮钻的师傅说可能不是纯铜,转不动,很粘,钻头断里了。LZ用的应该不是钻床,是不是铝的好钻?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这电调不算贵,已经用到和将要用到的测试仪器和工具估计将是这电调的几十倍成本,做这全程记录 ...

顶这种想法,我车船的不少东西都自己做,这是模型乐趣所在,伸手党不会有体会。随便请教LZ用的什么钻?钻那么长的孔靠手肯定不行,我的铜散热片上台钻都短钻头了,钻工说要上数控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这个图跟我的做法一致,U型通路,不过我用铜的,但钻孔时出了问题搁置了。要么铜有问题,要么是钻床 ...

黄洞的硬度通常在50以上,和6系列的铝材相比较,硬度接近,只是铜的密度要大些,铝铜都比铁或钢材软,钻头深入过长是容易损坏钻头的。我之前钻铝板时也出现过断钻头的情况,通过摸索找到了几个规律,供你参考。

1、要及时退渣,就是每钻如0.5cm长度时应该提起抓头退出钻头上粘住的铜渣或铝渣(必要时需要用尖钉类工具把粘在钻头前部螺纹缝隙中的铝渣或铜渣去掉),因为钻头要钻入的长度比较深,通常深度超过1.5cm时铜渣和铝渣就没法排出来(螺纹太长了,排渣的阻力大),会堵住钻头的螺纹缝隙,这样就会导致钻头阻力大增,最终断裂。

2、先用小号钻头打穿小孔后,在用大的钻头扩孔。本文做的铝块是先用2mm的钻头分别从两侧各转入一半的深度,直到钻通后再用3mm的钻头扩的孔,这样2mm的钻头不用一次转入近6cm的深度(一般的钻头也没有这么长),也使钻头损坏的几率大大的减少了。再用3mm的钻头扩孔时,也需要进行及时不断进行排渣作业,特别是钻入2-3cm以上的深度时,要想减懒,一次性扩完6cm深度的扩孔多半会断掉钻头。

3、为避免两侧打孔出现变差,导致不能对齐,建议用游标卡尺进行划线(画十字线),确定两侧打孔的位置,并且一定要确保水平和垂直面的固定精度,否则极容易将孔打斜。

4、如果用的是台钻(我就用的是台钻),建议在开电机前,先将钻头轻轻压住要打孔的点后再开电机,这样就不容易打弯了(先开电机再压钻头通常容易导致一开始就出现位置偏差,钻头越深越偏,也不容易检查出钻头的中心点和记号点是否一致),未开电机前,轻压钻头时要检查钻头在铝块或铜块上留下的印子是否和之前标示的打孔点一致,这样造作后的打孔精度相当高的。

总之,多试就能练习出来,我用加长钻头,钻穿过12cm长的4mm孔,没有损坏钻头,只是来回退了几十次渣,比较费劲。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这种想法,我车船的不少东西都自己做,这是模型乐趣所在,伸手党不会有体会。随便请教LZ用的什么钻?钻 ...

用不着,见上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这种想法,我车船的不少东西都自己做,这是模型乐趣所在,伸手党不会有体会。随便请教LZ用的什么钻?钻 ...

从你提供的图来看,右侧的孔钻的很不均匀,不知道是不是没固定紧铜块,来回晃动所致,还是钻头的刃口不锋利了,通常上了台钻,加上十字钳固定铜块,钻出来的孔会比较光滑、平整的,不应该像你图上的孔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的这个图跟我的做法一致,U型通路,不过我用铜的,但钻孔时出了问题搁置了。要么铜有问题,要么是钻床 ...

磷铜和黄铜硬些,紫铜软,但再怎么也是铜,不会比铝难钻啊,铝还要粘钻头呢!!
最好的是找个铣床师傅,精度好点的床子下刀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铜和黄铜硬些,紫铜软,但再怎么也是铜,不会比铝难钻啊,铝还要粘钻头呢!!
最好的是找个铣床师傅, ...

我那个是网上卖的T2紫铜,加工师傅说可能不是,硬度太高,怀疑合金的,钻钢板都没这么费劲,钻的很浅就短钻头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从你提供的图来看,右侧的孔钻的很不均匀,不知道是不是没固定紧铜块,来回晃动所致,还是钻头的刃口不锋 ...

那个孔是撬断的钻头撬坏的,黏里面了。我找的钻工是干钢构件的,不会像LZ那样精工细雕,看来还要自己上硬件才行啊。后来把铝水冷用导热贴贴铜板,铜再贴MOS,感觉比直接铝水冷好,没数据,也没法测铜水冷了。LZ有这装备,不妨试试,搞个数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孔是撬断的钻头撬坏的,黏里面了。我找的钻工是干钢构件的,不会像LZ那样精工细雕,看来还要自己上硬 ...

MOS管贴铜片,后在贴铝块的散热估计是要强很多的,看本帖第一页这款电调的图就知道了,中特威就是用这种工艺给MOS管散热和做汇流排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点已经在昨晚的测试中得以验证,控抢也可以在中位启动,先开机控抢,将扳机压到最高位置,再接上 ...

新西达电调的油门行程调过吗?GT2控设置,按你的步骤,电调送电直接进菜单,没那2声滴滴,中特威的设置油门行程方式跟好盈类似,新西达好像不一样。现在油门起步就半油门转。有人说只能板控设置,不支持枪控。

网友L:
引用 楼主:
MOS管贴铜片,后在贴铝块的散热估计是要强很多的,看本帖第一页这款电调的图就知道了,中特威就是用这种 ...

中特威的铜片多厚,跟MOS怎么粘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特威的铜片多厚,跟MOS怎么粘接的?

大概0.5mm的厚度,铜片具体怎么和MOS管粘住的说不清楚,反正很紧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特威的铜片多厚,跟MOS怎么粘接的?

看上图,就这6个小铜片,是黄铜片,厚度约0.5mm,每4个MOS一个铜片,铜片是90度L型的,一个边焊接在电调的MOS板上,与4个MOS管的电流输出脚焊接在一起,在起到传热的同时也起到汇流条的作用(用万用表测试过)。

上图黑色的部分就是原配的导热硅胶膜,很粘稠,大概0.3mm-0.5mm左右,黑色的套热硅胶膜后就是原配的套热铝块,这就是中特威这款80A甲壳虫系列的散热方式,铜片加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西达电调的油门行程调过吗?GT2控设置,按你的步骤,电调送电直接进菜单,没那2声滴滴,中特威的设置油 ...

新西达的还没试过

楼主:
正准备水冷环境测试赛特2858电机的相关参数,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图,就这6个小铜片,是黄铜片,厚度约0.5mm,每4个MOS一个铜片,铜片是90度L型的,一个边焊接在 ...

好盈导热贴是灰白色的,不知道哪个导热系数高。这个贴拆1、2次就裂了,淘宝上卖的那种3M的导热效果也不知道怎样

网友M:
顶贴 真正的diy 可惜没有台钻 不知用手钻行不行 得水平高呀 呵呵
你的水冷片上面是平的 下面的那些凸凸也给肖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贴 真正的diy 可惜没有台钻 不知用手钻行不行 得水平高呀 呵呵
你的水冷片上面是平的 下面的那些凸凸也 ...

是的,这几天出差,耽误了,后期加快进度补上了

网友(2014-06-25):
引用 楼主:
是的,这几天出差,耽误了,后期加快进度补上了

我想问下 你那黄铜水嘴在哪买的
我上淘宝和实体店都没有这个尺寸的
螺丝口都超过8mm
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 你这个是5mm的螺丝口
给个地址 谢谢
我买的是黄铜管 外径4m
准备钻4m的孔  没有螺丝扣用什么能黏住防水 哥两好  热熔胶  704  502 ?

楼主:
TB上搜“船模 水嘴”、用AB胶或502,704的强度不够。

网友:
赞。其实我也改过空模的电调只不过我的水冷版是买商品的 而不是自己做的 我改的是30a的

网友:
楼主有点怜香惜玉,不是有保护设置吗?往死了整啊!

网友N(2015-06-04):
支持LZ,那些说什么 “吃饱了、撑得”的人 ,我只能说 他们不配玩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LZ,那些说什么 “吃饱了、撑得”的人 ,我只能说 他们不配玩模型

用了一年多了,没出过一次问题,天地和GT枪控都还不错,80A绝对足流

网友:
顶技术贴,新人入船学习良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过这款电调,三通控无法确认油门行程,联系中特威,答复不支持三通控,只支持板控。不知楼主是如何校对油 ...

这款电调我用过富斯的两通控可以校准油门形成,只不过没有倒车

网友: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弄啊,,我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不是用的705,而是用的热熔胶

然后用电吹风加热,使胶融化,充分填补细缝,而且凝固后很平展

套上热收缩

贴上标签

搞定!!!!

楼主:
搞得漂亮,热熔胶,是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空模改水冷的电调,也是中特威的,只不过我要在油门微调的一边打到头,才能让电调识别出来

我的GT3C对中特威40A空摸电调,得吧油门往倒车方向扣一下才会认最低油门,,,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GT3C对中特威40A空摸电调,得吧油门往倒车方向扣一下才会认最低油门,,,怎么调都不行,,,

确实是

网友:
楼主你好  花牌2221 3980kv电机  用杂牌80A电调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