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强制解锁都不成

楼主(2014-05-20):
遥控  电罗  加速计都调好   电压4.7

正常解锁失败

强制解锁也不成

APM有问题?

楼主:
上图  显示正常

就是不解锁

网友A:
认真检查下,是不是操作不对,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下,是不是操作不对,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从2楼载图就明白

上图无不良提示

下图R1方向  R3油门  位置在解锁点

网友A:
校准遥控时有没有注意升降,摇杆方向和地面站显示方向要相反。

网友B:
谁告诉你通道一是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通道一是方向的

博士讲的  你有什么异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时有没有注意升降,摇杆方向和地面站显示方向要相反。

都要相反  你确定?

网友C:
是新遥控还是收的二手,我收个遥控原机主设置混空和微调了,折腾我好几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博士讲的  你有什么异议?

通道一是翻滚  通道二升降  通道三油门   通道四才是方向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一是翻滚  通道二升降  通道三油门   通道四才是方向  ok?

你比博士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新遥控还是收的二手,我收个遥控原机主设置混空和微调了,折腾我好几天

新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