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四爪卡盘,不会换,怎么办呢?????

楼主(2014-05-20):
三抓满足不了我了,想买四爪,可是我没师傅,都是在论坛看,看视频自己琢磨学的,各位大大有三爪换四爪的视频吗?图文教程也行?

床子是 金洋BVB25L   就买一个125MM四爪,还要什么?过度法兰?原装的是3个孔的?

网友A:
需要一个过渡法兰。买机床的陶宝店有卖的啊。我CJM250 买机器的时候一块买了

网友:
在淘宝店问问最好。不满意不买

网友B: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接盘。做一个轴,装在四爪上。要用的时候,夹在三瓜上,简单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接盘。做一个轴,装在四爪上。要用的时候,夹在三瓜上,简单方便

这样做不知有没有安全问题,而且感觉精度会有影响~~~

层主经常这样做的吗?

网友D:
个人不建议使用4楼的安装法,,危险性大,,见到过卡盘夹卡盘飞出来的,,,建议你重新加工个4爪法兰盘,更换时也方便。法兰盘一起卸下,如果你的三爪卡盘和四爪卡盘结构一致,可以设计为法兰盘共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接盘。做一个轴,装在四爪上。要用的时候,夹在三瓜上,简单方便
有的同好认为此法不够安全,这是完全对头的,夹持肯定比不上固定来的结实,这是绝对的道理。可是个人觉得只要转速在千转以下,夹件不要过重,偏心不要太大,一个125MM的夹头,只要夹得紧,使用这种方法既简单又便捷,有何不可?大家都知道,四爪换三爪的时候,三爪中心不容易一下子归位,要反复调整夹头固定螺丝,很繁琐。上层楼主的这个建议是否有可行性,我们大家不妨讨论一下,疑义相与析,看看能否行得通,好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接盘。做一个轴,装在四爪上。要用的时候,夹在三瓜 ...

這種夾上夾的方法既不精確,也不安全,DIY也要趕速度?看不通有何理由要如此犯險。而且要調慢轉速遷就,豈不是自找麻煩,轉速可得因應加工狀況而調,難道鑽個1mm孔也得慢慢轉?斷鑽也不算危險?
再者,如果這樣夾裝是可取,注重速度的大量生產理應早就採用,但是有那家廠家會這樣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不知有没有安全问题,而且感觉精度会有影响~~~

层主经常这样做的吗?

我的四爪就是这样用的。四爪的柄很短,没发现你说的问题。总不可能用上千转速。。三爪老去拆它,迟早也要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這種夾上夾的方法既不精確,也不安全,DIY也要趕速度?看不通有何理由要如此犯險。而且要調慢轉速遷就, ...

你都说了,厂家。人家是批量产,当然直接装四爪了。个人玩家,换一次爪盘,你不赚麻烦?你太钻牛角尖了。这种设计,为是的快换快拆。满足不同需要。难到你在床上钻1MM洞,用上千转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厂家。人家是批量产,当然直接装四爪了。个人玩家,换一次爪盘,你不赚麻烦?你太钻牛角尖了。 ...

正是工廠生產,人家也寧可換來換去也不會用夾上夾,所以才有此提問。個人玩家就是不用趕生產,弄個不安全的夾裝方式,理由卻說是要簡單方便,不是前後矛盾嗎?

如果工件和鑽頭材料不變,鑽孔越小,要用的轉速就得越高,1mm孔上千轉很平常。為了遷就夾裝方式而硬生減速,不是本末倒置嗎?

如果安全至上叫鑽牛角尖,那我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是工廠生產,人家也寧可換來換去也不會用夾上夾,所以才有此提問。個人玩家就是不用趕生產,弄個不安全 ...

你 赢 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过渡法兰。买机床的陶宝店有卖的啊。我CJM250 买机器的时候一块买了

320,钻孔攻丝,卡盘掏个台阶,直接就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接盘。做一个轴,装在四爪上。要用的时候,夹在三瓜上,简单方便

好主意。但是轴孔用不了。有一定局限性

网友:
没想到各位楼主这么心平气和的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都表现得那么大度,真叫人感动。以我的情况而言,当初买床子的时候,只带有一个三爪,日常使用中常会遇到车偏心孔的时候,很想再进个四爪用,可是一想到拿掉三爪上四爪就头痛,就像爱在关灯时老师说的那样,“个人玩家,换一次爪盘,你不赚麻烦?”。于是,始终定不下买四爪的决心。过去,也曾看到三爪夹持四爪用的场面,这次又看到楼主上了这个帖子,还发现大伙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于是有心提出来咱们大伙讨论讨论这个办法的可行性。现在经过大家的讨论,我有底了,决定进一个四爪,用夹持的方法DIY。当然,安全第一的弦不能松,首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注意事项这么定,请大伙斟酌一下:三爪夹持四爪的时候,根据加工件的轻重、大小、偏离程度,合理选择转速,力求减小离心力,离心力小了,安全系数高了。为四爪做的那个轴可以掏空,丝毫不影响车床通孔的利用。还有,夹持的时候,夹爪和轴之间可不可以垫一块铜皮或者铝皮以增加摩擦力,我经验不多,心里没数,请大伙说说垫好,还是不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