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塑料用什么胶水请指教

楼主(2014-05-20):
请问各位要把这两样粘一起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网友:
这是要做什么

网友A:
LZ你工作台上的那张胶皮叫什么。。。想买一张 苦于不知道那玩意叫撒

网友:
怎么看是大胖子头罩啊

网友:
这个东西做死胖子头罩好像不错,只是不知尺寸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工作台上的那张胶皮叫什么。。。想买一张 苦于不知道那玩意叫撒

优质正品 **6层切割垫板 雕刻板 切割板 A3 30×45
不伤刀!
6层厚!
切割痕自动愈合,不见痕迹!
侧面无黑色!
冬季一样柔韧!

1、特殊霧面護眼綠化處理;
2、能够有效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3、切割产品美观,无毛刺;
4、双面都可用;
5、切割后刀口自动愈合,美观耐用;
6、采用耐寒料,冬季一样柔韧。

適用於:各式書寫完稿使用,工藝紙雕,底片切割,模型打版之最佳工具,也可當桌面和滑鼠墊使用。

包裝說明:每片入一OPP袋,內附說明書。

共有4种规格,明细如下:

编号
规格
净重
毛重
装箱数量
外箱尺寸
A1
3MM*60*90CM
29Kg
30Kg
12PCS
93*63*4.8CM
A2
3MM*45*60CM
30Kg
30.5Kg
25PCS
63*48*9CM
A3
3MM*30*45CM
14.6Kg
15Kg
25PCS
46.5*31.5*8.5CM
A4
3MM*22*30CM
7Kg
7.2Kg
25PCS
32*23.5*8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工作台上的那张胶皮叫什么。。。想买一张 苦于不知道那玩意叫撒

某宝一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工作台上的那张胶皮叫什么。。。想买一张 苦于不知道那玩意叫撒

好像叫切割板

网友B:
用AB胶或者704硅胶都可以,两种胶各有利弊。AB胶干得但快,易操作,但密闭性、接口抗极压性能稍差。704密闭防水性能非常好,强度也没问题,就是打胶需要一定技术,就是干的较慢,完全干透要24小时。

网友:
特大号!!杜**!!!

网友C:
我用的百得胶,你可以看我的帖子,和你差不多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百得胶,你可以看我的帖子,和你差不多情况

百得胶种类好多 你说的那种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B胶或者704硅胶都可以,两种胶各有利弊。AB胶干得但快,易操作,但密闭性、接口抗极压性能稍差。704密闭 ...

704我今天在淘宝看了 不是电子产品的吗 粘尼龙可靠吗

网友C:
704我用过,粘尼龙不行,其他还可以,,,粘尼龙过段时间(几天之内)他自己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4我用过,粘尼龙不行,其他还可以,,,粘尼龙过段时间(几天之内)他自己会掉下来

学习了。我确实没用它粘过尼龙东西。

网友:
这个用ab胶粘之前用砂纸将表面打磨粗糙我这样用过不过不用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我用过,粘尼龙不行,其他还可以,,,粘尼龙过段时间(几天之内)他自己会掉下来

那种德国的百得可以吗

网友:
结合胶水密封外侧螺钉受力紧固。光靠胶水耐久性不好

网友D(2016-03-23):
在吗我想问你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