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V977协议出了

楼主(2014-05-20):
听说最近V977协议出了,请问各位大神什么高频头可以用V977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712&extra=page%3D4

网友A:
高频头用NRF24L01,目前D10已经可以飞977,SUV大的固件。

网友B:
什么时间华科尔8S可以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间华科尔8S可以用呀

8s应该可以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s应该可以用啊.

主要是别人没用,自己又不懂

网友:
求原厂控高频头焊接到d10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别人没用,自己又不懂

8s改装很简单, 焊几根线,刷个固件,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用NRF24L01,目前D10已经可以飞977,SUV大的固件。

D10怎么改能飞977 求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