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连续2次失去动力!

楼主(2014-05-20):
550服役过很多起落。。今天气温30度。飞着飞着 就失去了动力 2秒过后 又正常了。。全不原装货。 我以前都是连续飞的 一次飞4块电左右。·就是520桨换成了550 螺距加到了12度 以前520.;螺距10度!电调在
电池
板下面 温度异常高丫!!~看样子还是改回去好!

网友A:
电机负载过大,所以电调电流变大,然后发热也变大了。
加大负载的话,改变齿比、降低螺距、换更大功率的电机电调,这都是解决方法。

网友B:
520的10度550的12度。。。。。。。。。。反过来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