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无法定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0):
   今天下午把新安装好的450 机架 , naza飞空 试飞, 无gps  。  姿态模式飞, 油门40左右就向上猛冲, 收油门下降一点,要么就是直接掉到地上。 现在不敢发了。

网友A:
没校油门?油门中位就应该是悬停的位置

网友B:
楼主用的是DJI 450套装吗?
遥控器是否有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校油门?油门中位就应该是悬停的位置

naza不用gps有定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不用gps有定高吗?

有的 气压计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校油门?油门中位就应该是悬停的位置

做了油门行程校准, 现在不敢中位油门, 不然冲的更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DJI 450套装吗?
遥控器是否有校准?

  不是套装, 遥控器校准了。 现在飞姿态油门不敢超过百分之40到50. 向上冲的很厉害, 感觉自稳都没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校油门?油门中位就应该是悬停的位置

请问一下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油门曲线吗?  现在油门到了百分之40-50拉力已经很大了。

网友D:
油门40向上冲,目测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没有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40向上冲,目测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没有定高

不是手动模式。 是姿态

网友E:
楼主是用NAZA的调参软件设置的遥控器吗?

网友:
是不是遥控设置了油门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套装, 遥控器校准了。 现在飞姿态油门不敢超过百分之40到50. 向上冲的很厉害, 感觉自稳都没有一 ...

请报一下配置
电机,KV,桨尺寸,载重, 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报一下配置
电机,KV,桨尺寸,载重, 感度

2212 kv1000    9047桨   850克     感度垂直是90  其他的都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NAZA的调参软件设置的遥控器吗?

   是的, 遥控器和电调油门行程都校准了

网友:
不排除内部传感器异常。 一般naza 都要油门到50后就会起来, 请做好各项校准,如无效请发回厂进行检测。

网友F:
做下油门行程的校准,不明白认真看看电调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下油门行程的校准,不明白认真看看电调的说明

已经做了

网友:
哦,那两个功能都没有了,NAZA Lite的 GPS里面是不是含指南针?那我不接GPS用姿态飞,飞直线的时候会不会跑偏?

网友G:
引用 楼主:
imu校准
一直玩开源,准备搞个naza lite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