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换桨

楼主(2014-05-20):
现在用飞越680配1238碳桨,如果用15寸碳桨同等的配置飞行时间会不会长一些呀?

网友:
必须长些

网友:
680可以装15寸么?

网友A:
680,极限13寸桨,15寸桨要改到740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极限13寸桨,15寸桨要改到740轴距

thank you

网友:
换333管子就可以上1555桨,续航时间上去了。稳定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