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防止飞机飞丢啊

楼主(2014-05-20):
今天飞机飞丢了,上面装了笛音报警器还是没有找着。   看着飞机落在前方草地跑过去找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A:
多练技术,上好的设备,多丢(炸)几架后就不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技术,上好的设备,多丢(炸)几架后就不丢了

可已在上面装定位器吗?

网友:
意义不大。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样丢机或炸机(落水、上大树、上高塔等)

网友:
报警器没用的..电断了就没用了..
防止飞丢..还是练好技术,设备调试认真。杜绝隐患。

当然 不飞、或者炸掉飞机。。就不会飞丢了。。。

网友:
不飞就不会丢http://bbs.mx3g.com/thread-442055-1-1.html看能不能帮到你吧

网友:
不飞就不会丢啦http://bbs.mx3g.com/thread-442055-1-1.html.cc(把最后.cc去掉)希望可以帮你

网友:
不飞!当静态!

网友:
飞场不好,操作规矩也不好,所以会飞丢。

网友:
还是多练习模拟器吧,练好了怎么飞都不怕。当然设备出问题除外。

网友:
只能教你找飞机。飞机失控后先尽量救,实在不行要站稳看准落点,看准坠落点后面的参照物和身后的参照物。直线前进,前后距离很难判断,但方位容易。向前向前。

网友:
可以系根绳子啊!,不听话就拽回来。

网友:
摆正心态,仔细检查 不做危险飞行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B:
帶一條訓練過的狗在你身邊,祇要一聲令下它會幫你把飛機叼回來。

网友:
加个爆闪,设为失控保护时接通,白天找不到撑到晚上也找到了

网友:
不飞就不会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帶一條訓練過的狗在你身邊,祇要一聲令下它會幫你把飛機叼回來。

这个不错!

网友C:
宁高勿远,宁炸勿丢

网友D:
飞远之前掉头。

网友E:
用4轴飞起来找

网友F:
加一个GPS追踪器啊

网友G:
同命中人 我前几天也飞丢了我的第一架飞机 我才飞2次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GPS追踪器啊
那样准确吗,我想试试

网友I:
把飞机挂在墙上,练模拟器,一个月后飞机基本上丢不了。(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J:
呵呵!!!!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K:
练好技术+不得瑟

网友L:
带海杆,线长些……

网友M:
丢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N:
- - 不飞就不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