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首飞失败

楼主(2014-05-20):
1.8米A5首飞再飞都飞不起来,第三次飞起来了。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A:
旁边的阿姨  说的很对啊  起不来就算了  电机不行 动力太小了  在水面上泡沫滑行的速度 太慢了  动力莫非配的2208?!呵呵

网友:
水的表面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阿姨  说的很对啊  起不来就算了  电机不行 动力太小了  在水面上泡沫滑行的速度 太慢了  动力莫非配 ...

1.8米A5空机635元花牌3S5100MAH275元电机XXD2826KV730电调60A。

网友:
动力不够换4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8米A5空机635元花牌3S5100MAH275元电机XXD2826KV730电调60A。

这个配置是要用4S电池的,3S必须动力不够用……  桨多大?原厂配置好象是12寸,别太小了。

网友:
这个电机KV 明显是3S以上的   换电机吧··  换个1000KV-到1250KV 左右的  我的一个塞斯纳  1.6的  上的XXD 2814 KV1000  12寸桨··  整机接近1.7KG·· 虽然是陆机··  但是我也玩水机  我玩水机的话都是动力配大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米A5空机635元花牌3S5100MAH275元电机XXD2826KV730电调60A。

用的桨是多大的?

网友:
a5好看。不好飞,不如做大翼展diy的,

网友:
腰推机相对桨小,需要KV高一些。60A电调是不是太重了。重量控制也很重要

网友:
这款A5就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1.8的?看不出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1.8米A5空机635元花牌3S5100MAH275元电机XXD2826KV730电调60A。

电池用错了,电机可以520KV配6S电池,这样可以

网友:
螺旋桨打水了,飞不起来是正常啦。考虑下换小桨,高转速电机。

网友:
A5好看不好飞,真机不说,做成模型就有问题,设计不合理,水筒飞出的水打到桨上,极大影响效力。所以要水上滑行起飞,很难。

网友(2014-07-30):
A5好了么?能飞了吗?

网友:
设计缺陷 看我帖子 试下北极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貌似应该用6s电吧,500kv左右

网友C:
A5天生就是有问题的~~~超级难飞的水机!!

网友D: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