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贲”M1A2--2660元“田宫”M1A2会是什么价呢?

楼主(2014-05-20):
单价数量合计
美国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套件 C6601K
¥1660
¥0
美国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套件(静态)
¥1000
¥0
美国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成品 C6601F
¥2660
¥0
美国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成品(静态)
¥1660

“虎贲”信息

单价数量合计
坦克电控单元 MCU E66013
¥700
¥0
发烟装置
单价数量合计
发烟装置 SMG-1
¥200
¥0
舵机
单价数量合计
舵机 Futaba S9252
¥650
¥0
辉盛舵机 SG-5010
¥60
¥0
FUTABA舵机 3003
¥90
¥0
遥控设备
单价数量合计
九通道板控遥控器 FLYSKY FS-TH9X 2.4GHZ
¥800
¥0
六通遥控设备 FLYSKY FS-T6 2.4G
¥500
¥0
四通遥控设备 FLYSKY FS-T4B 2.4G
¥350
¥0
四通遥控设备 Futaba 4VF 72M
¥800
¥0
充电器
单价数量合计
普通自动充电器 12NH
¥80
¥0
高级智能充电器 BC6
¥400
¥0
电池
单价数量合计
镍氢电池 7.2V3AH
¥200
¥0
摄影发射模块
单价数量合计
摄影发射模块 LCT-1
¥600
¥0
接收显示模块
单价数量合计
5"接收显示模块 RM5-1
¥1200
¥0
7寸液晶高清显示器
¥400
¥0

产品编号:
C6601K/C6601F C6601SK/C6601SF
比例:
1/16
完成品尺寸:
670*430*165mm
套件盒装尺寸:

模型参数:
车长: 612mm
车宽: 228mm
车高: 152mm
速度: 0.87m/s
爬坡度: 60%
越壕宽: 170mm
过垂直墙高: 50mm
功能介绍:
前进后退
常规转向
原地转向
超原地转向
炮塔旋转
炮管俯仰
炮管后坐复进
车身后坐
灯光系统
摄影机系统(另购)
发烟系统(另购)
红外线对战系统(另购)
金属履带(另购)
音效内容:
点火启动声
熄火声
各速度引擎声
各速度履带声
主炮声
复进退壳声
机关枪声
炮塔旋转声
炮管俯仰声
电喇叭声
模型特色:
双380电机-充沛动力的保证
带自锁金属齿轮箱提供最仿真的车辆运动感和操纵性
金属驱动系统--经久耐用的保证
金属车削炮管--真实的感觉无可替代
金属悬挂系统--提供最真实的避振感觉
尼龙耐磨履带经受最严酷路面的考验
金属履带提供最厚重的真实路面感觉(另购)
微芯片控制的电子设备提供最真实和精细的操控能力
织物炮套--与真车无二的皱折
挂胶负重轮--与真车无二的感觉
实木自救木--与真车无二的感觉
滚珠轴承--提供各部件的顺滑运行
双流变速箱(另购),无论在低速还是高速情况下,都可以提供光顺的转向功能
主炮3轴稳定系统(另购)

套件内容:
套件分为动态套件C6601K和静态套件C6601SK。
动态套件C6601K包含制作一辆坦克模型(遥控)的所有零部件,含有两个主齿轮箱(金属材质含电机)、炮塔旋转、炮管俯仰、炮管复进3个伺服齿轮箱、含金属炮管。 但是不包含各电子设备、遥控设备、电池、胶水、油漆等。如您需要单独购买,可以在网页的列表中自行选择购买。
静态套件C6601SK包含制作一辆坦克模型(静态)的所有零部件,不包含两个主齿轮箱(金属材质含电机)、炮塔旋转、炮管俯仰、炮管复进3个伺服齿轮箱。

完成品介绍:
均由虎贲模型师手工精制,并做局部的优化和加细。只需接插好电池,遥控设备,电子设备等,就可以开动运行。
完成品内容:
完成品是一个已经组装完成的模型, 已经完成喷漆涂装和所有外观处理。
但是不包含电子设备,遥控设备,电池等。也不包含各种升级部件,如发烟系统,对战系统等,您可以在网页列表中自行订购这些设备,我们可以为您免费安装。
您也可以指定模型的外观涂装,如不同的国家,年代等。如改动和原设计较大,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网友:
田宫翻倍

网友:
静观虎变!!

网友:
2.几倍吧,估计田宫的要6K 多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
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没?

网友A:
那还是收恒龙吧。这个价格来说,还是恒龙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
可以单买模块么? 对整套不怎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收恒龙吧。这个价格来说,还是恒龙的性价比较高

HL控永远是没有线性的
    声组永远一个调
    波箱永远走不直
    底盘永远没强度

如此这样还不如多花米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HL控永远是没有线性的
    声组永远一个调
    波箱永远走不直

说的好!我只喜欢HL的上盖 底盘还是自己做的靠谱,内脏更不用说一个调调各种不线性。

网友:
参照JS-2的,6000多

网友:
不管怎样都值得拥有

楼主:
JS-2 这个价轮组悬挂有像“虎王”那样的虚位吗?底盘是金属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L控永远是没有线性的
    声组永远一个调
    波箱永远走不直

那你以为虎贲的电控有多好?
我买恒龙只买空车,电控声组一律不要。自己换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S-2 这个价轮组悬挂有像“虎王”那样的虚位吗?底盘是金属的吗?

JS-2底盘金属,路轮虚位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S-2底盘金属,路轮虚位就不清楚了

金属还是要看什么材质吧!!要是不耐磨和塑料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由国外模友摄录,不是量产版。
2)由于虎贲车一贯偏重,原设计扭杆偏细,所以车体有点趴,量产版上已采用加粗扭杆,整车已经姿态完美。
3)量产版细节有所加强,这个各位模友可以放心,虎贲小组曾远赴国外实车测量。
4)M1A2和豹2A4均为扭杆结构,不是弹簧结构。
5)量产版上均采用升级预留设计,方便模友自行升级加强部件而不必大动干戈。
最后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最新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到底啥时候上市啊,我准备的钱最后等不了还是入田宫了

网友:
据说一两年内田宫是不会出新车了,M1A2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冰淇淋”是74軍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扭杆,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虎贲的同志啊,能不能搞出来个1:10的...1:16的小气点了,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JS-2 这个价轮组悬挂有像“虎王”那样的虚位吗?底盘是金属的吗?

只能说虚位ZTMD大啊

网友D:
现代坦克模型,速度不上去的话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请问何时上市?哪里有售?有图片吗?

网友(2014-09-20):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虎卉量产版的M1现在出来吗,有没有图片

网友(2014-10-22):
还没出来,等到花儿都谢了!!!

网友(2015-01-25):
引用 楼主:
HL控永远是没有线性的
    声组永远一个调
    波箱永远走不直

这个牌子的哪里有卖

网友:
如果能可选模组就好了!!可以定制多自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你是官方人员吗?我就想了解下虎贲这次的M1A2 金属件多不多呢。据说只有悬挂和驱动轮等是金属的 其他都是塑料的吗??感觉底盘如果也是塑料的 会不会承受不住两边金属轮和履带等配件的重量呀。强度是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计划升级件里也有 金属底盘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代坦克模型,速度不上去的话没意思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什么时候会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解释下几个模友关心的问题。
1)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虎贲新M1A2视频和图片,是去年发布的测试版, ...

我孤陋寡闻,开始出售了?

网友(2020-09-06):
现在虎贲官网怎么没M1A2了啊,如何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