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2.8内置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4-05-20):
请教关于APM2.8内置罗盘校准问题??
为什么我选用内置罗盘校准时转了好长时间的圈就是校正不成功??
圆球显示下半边覆盖面较多,上半边覆盖较少,,好像怎么转都转不到上半球??
晕死了!!

网友:
这个视频很详细

楼主:
看过视频了,还是没用

网友:
你要点done按钮

网友:
以飞机的上下左右前后,这六个方向全都360度转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你把飞机反过来了么  我们这边的模友就是没有反过来转 没有校准的

网友:
新版的有这个球了,我也是转了几十个圈做了两遍才校准了,人都晕了,以前的版本没这样的。不过这样子应该更靠谱吧。

网友:
没字幕,看不懂。

网友:
我是拿着线甩的。。。

网友:
点done应该可以了

网友:
现在apm搞的好专业了,得与时俱进才行

楼主:
当然点done了,失败!不成功呀!
上下左右反过来调过去 还是不管用,上半球就是覆盖不了,!!

网友:
每个方向都要,你是不是露了哪个方向?

楼主:
都转了半小时了,每个方向都转了,就是不行!!
我猜想是不是有干扰照成的??

楼主:
搞定,结束!原来是5883坏了,没有IIC输出!

网友(2014-08-19):
引用 楼主:
搞定,结束!原来是5883坏了,没有IIC输出!

哥怎么知道是5883坏了   我的也是弄了一个星期了  还是校准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能靠个人经验了,如果你是APM2.8版本的 将内罗盘跳线拔掉 在试试校正 罗盘看看圆圈还能不能转动!
一般都是5883没有IIC总线输出 导致 !!

网友:
这个也mark一下。。。收藏了。。。。到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