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完的轻木下单翼15级油改电

楼主(2014-05-20):
刚完工的轻木15级下单翼油改电的小鸡鸡,出来晒一下。

网友A:
瞧那遥控器,线控的呀!~

网友B:
换电池方便的话就给个链接

网友:
电池估计要顶到最前面

网友:
改电最大问题就是重心调整,电池顶到头有时都不行。

楼主:
电池放最前面,另外还要加点额外的配重。这架飞机翼尖以前是平的,现在我改成斜的增加稳定性。这架飞机要比我原来的那架要好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瞧那遥控器,线控的呀!~

遥控器我用的天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方便的话就给个链接

更换电池方便,在前下方开的电池仓口盖。这架飞机是我自己重新画的图。昨晚刚做完就出来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电池方便,在前下方开的电池仓口盖。这架飞机是我自己重新画的图。昨晚刚做完就出来晒一下。

自己画图做的啊.
我以为是成品机呢.
摔机摔多了,装机装累了,只要要改都懒得动手,以后买pnp算了

网友:
啥配置呀?

楼主:
我这个是2212  1400KV7寸桨,3S1500电池

楼主:
这种下单翼的木质构架飞机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所以我就自己画图自己做了一架。翼尖我优化了一下。今天下雨,这几天天气好了出去爽飞一下在上图。

网友C:
多少重量呀!
自己画图自己做,好手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重量呀!
自己画图自己做,好手工呀!

重量我没有称。谢谢夸奖。总买成品机贵,摔得心疼。所以就自己来做。自己有尺寸了即使摔废掉了在做,也比较简单。

网友:
颜色有点。。。。。

楼主:
我就是用我手里剩下的蒙皮随意搭配的。颜色不是太好看。这架飞机好飞不贵。网上别的木质够架飞机相对比贵。

网友D:
不错不错, 用KT板也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用KT板也能做吗?

这个飞机不能用KT板做。

网友E:
这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遥控器

哦,那是个模拟器。遥控器的话不可能是带线的。我拍照片的时候忘记拿开那个模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是个模拟器。遥控器的话不可能是带线的。我拍照片的时候忘记拿开那个模拟器了。

吓我   还以为出带线航模了

楼主:
带线的是线操纵飞机

网友F(2015-01-08):
咨询 ,我最近也想改的电的.市面上的练习油机,电机如果安装到防火板上,势必电机轴不够长,请问你陪的电机座如何得到的,拉力线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咨询 ,我最近也想改的电的.市面上的练习油机,电机如果安装到防火板上,势必电机轴不够长,请问你陪的电机座如 ...

我是凭经验装的拉力线。把前面加一块板切成缺口斜着放进发动机位置粘上就行。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用KT板也能做吗?

可以

网友(2015-03-11):
好久没见了,看你去年出的双天电机,估计各种机都玩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