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今天终于验证了一个事实)不解但是欣慰

楼主(2014-05-20):
之前发表了贴《精灵无辜坠机》,后对精灵现有的状态总有疑问,于是寄送DJI进行检测,送检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云台也无恙。机器收到后继续测试,发现状态“依旧”
精灵空载试机一切正常,但挂载H3-2D云台,GOPRO相机,AMOWAY图传,OSDMINI后,悬停然后垂直升空(记得大油门),精灵摇摆升空,那感觉就像喝醉一样
今天特地借到模友一台精灵2,挂载我的设备,负重测试,结果和我的一样,这个结果多少让我欣慰。说明咱的机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回想一下,云台和图传都是那个位置安装的,
DJI就没有测试过么?我总感觉随时有失控的可能,但愿我是多虑了吧

左边是模友的,右边是我的,能相聚是不容易

我不解的原因是,要说挂载了设备重心失衡,那么我简单的用手掂精灵的空机,发现电池的那头明显偏重,但是大油门垂直升空是正常的,一点不摇摆。装上云台和GOPRO,后面再加个图传
再掂重量,确实重了,但是重量分配还行,不是很偏,但升空的结果却是摇摆上升,感觉瞬间有个电机不能同步。。。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后续报道:昨天更改垂直感度为190测试,没有明显好转。不过拉距测试了精灵2的遥控距离,直指1000米不失控,图传的信号倒是赶不上精灵的,900多就不给力了,努力转动平板天线角度才可以收到信号。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顺便测试失控返航呢,这个还真没测,osd数据显示距离1000米时候就掉头了,而且距离很准,之前的距离是用车辆码表量的,刚好到1000米,精灵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我的没发现跟问题!不会是个例吧

网友:
加设备之后要提高感度,卤煮没有调么?

网友A:
挂了那么多设备重了所需要的感度值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要调参啊。。。。

网友:
重了以后感度一般怎么调?

楼主:
是啊,同求。我现在已经把垂直高度由原来的200降为190.这样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了那么多设备重了所需要的感度值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常识

老师,请问挂这套设备后精灵的默认感度哪些需要调,大概调到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图传5.8 你的遥控是啥频率的 还有是不是桨不好 双桨 换一套试试看

楼主:
更改垂直感度为190测试,没有明显好转。不过昨天拉距测试了精灵2的遥控距离,直指1000米不失控,图传的信号倒是赶不上精灵的,900多就不给力了,努力转动平板天线角度才可以收到信号。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顺便测试失控返航呢,这个还真没测,osd数据显示距离1000米时候就掉头了,而且距离很准,之前的距离是用车辆码表量的,刚好到1000米,精灵还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