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4-05-20):
今天网上买了块14000的6S电池。。回来重量和6S10400的dapu电池差不多大 重量还没称。。有点怀疑容量 。.3.8V冲进5400毫安。。下午去试飞  达谱10400的全速飞行 5分钟3.6。。新电池全速飞行13分钟 3.66 还没报警。。新电池是好些 但是容量比dap多了4000毫安  却差不多大。。有些不解、、,。

网友A:
要看C数

楼主:
怎么检查容量

网友:
C数不是容量

网友:
C数是放电,两位数那个 25C, 40C, 50C。。。

网友B:
重量问题看C数,放电能力小的密度高,重量就轻,不过14000的电池3.8到4.2才充进去5400!虚标的太厉害了!!

网友C(2014-09-04):
引用 网友B:
重量问题看C数,放电能力小的密度高,重量就轻,不过14000的电池3.8到4.2才充进去5400!虚标的太厉害了!! ...

请问相同容量和电压 ,是C数越大~~体积越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相同容量和电压 ,是C数越大~~体积越大吗?

C越大体积不一定越大   但肯定越重

网友:
称一下电池多重。你电池增加的重量降低了桨的效率,所以多加了电池飞行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增加。每种多轴机的最适合电池容量和重量都是有最优配置的。不是增加容量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相同容量和电压 ,是C数越大~~体积越大吗?

航模不用关心体积 ? 都是一斤的电池,c数越小电量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