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为什么每次都要从新校准遥控器设置才能玩?不然就起飞机头前倾!

楼主(2014-05-20):
求助,玩凤凰也不会这样。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么?

网友A:
不用每次,我找到规律了,起飞时果断离地后再降落一次。再起飞时就正常了,呵呵,为什么这样?不懂!能绕过去就不纠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每次,我找到规律了,起飞时果断离地后再降落一次。再起飞时就正常了,呵呵,为什么这样?不懂!能绕过 ...

我真机智,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里两个x ,把下面的取消即可,上面的不能取消,取消了连3d都没了。上面翻译是混控的意思。

下面的翻译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机智,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里两个x ,把下面的取消即可,上面的不能取消,取消了连3d都没了。上 ...

一会儿试试,上官网新下载了几个超牛逼的电直,声音像涡喷的,太震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儿试试,上官网新下载了几个超牛逼的电直,声音像涡喷的,太震撼了!!!

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真机智,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里两个x ,把下面的取消即可,上面的不能取消,取消了连3d都没了。上 ...

請問你的取消是把下面一行的x 拿掉变成空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的取消是把下面一行的x 拿掉变成空白嗎?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