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450SPORT第一次倒飞就炸机!羞愧难档。

楼主(2014-05-20):
  入模4年也单飞4年!平时很少飞,大致1个月飞个2—3次,模拟器练了近20天的倒飞!4面悬停操控自如,今天第一次真机倒飞就炸的一蹋胡涂!感觉模拟器和真机手感差太远,上图,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霸气的倒飞练习架

网友B:
正飞没问题?
正飞和倒飞手感是一样的啊,是不是机子调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飞没问题?
正飞和倒飞手感是一样的啊,是不是机子调的有问题。

正飞很稳!油门曲线100 60 0 60 100 螺距9 0 -9,感觉模拟器手感很线性 温柔,真机很暴力。

网友A:
应该先练前翻,后翻,连续翻,再练倒悬停,倒四面,倒自旋~

楼主:
也许就这倒飞装置错,换一架在空中直接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练前翻,后翻,连续翻,再练倒悬停,倒四面,倒自旋~

这个在模拟器上是没问题,操控自如。

网友:
先练翻跟头吧。

网友C:
同样一直单飞的慰问LZ!
先在模拟器上把倒飞的反射建立好,调好机机,然后飞高点,大胆翻过来!最后逐渐降低高度。个人建议别用倒飞练习架,倒飞本来整机质心就在主旋翼上面更不稳定,再加上倒飞练习架可能导致重心偏移手感差距更大!只要模拟器上反射都没问题,那其实就是心理关了!

楼主:
看来不能完全相信模拟器!实战!炸机!是绕不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飞很稳!油门曲线100 60 0 60 100 螺距9 0 -9,感觉模拟器手感很线性 温柔,真机很暴力。

正飞稳倒飞不稳?那是调机问题。

油门曲线设置不太好吧,中点是0油门,那正飞螺距变化时油门也大幅度变化,锁尾还好吗?

设置exp大概-30到-50调节手感,不过还是那句,正飞没问题,倒飞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飞稳倒飞不稳?那是调机问题。

油门曲线设置不太好吧,中点是0油门,那正飞螺距变化时油门也大幅度 ...

锁尾起飞的一瞬间感觉有点异样!但已晚了,炸机就是一瞬间,如果有片刻的稳定我自信能把控,两年多正飞想炸机都难。

楼主:
首先在这里感谢各位!!!这晚了打扰,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一直单飞的慰问LZ!
先在模拟器上把倒飞的反射建立好,调好机机,然后飞高点,大胆翻过来!最 ...

模拟器倒飞打舵肯定是没问题的!感觉真机比模拟器快很多。

楼主:
是心理这一关!为啥要怕炸机!要来的重是要来。

楼主:
炸炸更建康这话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真机暴力 肯定是因为你加了架子,导致飞机太重。正飞你觉得暴力嘛

网友:
是这样的,模拟器里的机机那都是完美状态的,而且集体螺距可能也设置比较小。建议兄弟修改模拟器的参数,把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按照自己真机的参数重新设置下,这样手感会更接近些。
另外兄弟定速否?特技模式转速是否太高?都检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飞稳倒飞不稳?那是调机问题。

油门曲线设置不太好吧,中点是0油门,那正飞螺距变化时油门也大幅度 ...

油门设置为100  95 90 95 100 螺距+-11度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模拟和实际差远了,只是学会方法而已

网友D:
模拟器确实和真机区别很大,模拟器熟练了,真机还得炸一遍

网友E:
楼主也是单飞啊,我也是单飞,实机还是跟真就机有所区别哦

网友:
倒飞练习架不错

网友F:
楼主淡定。我倒飞练到稳定前,至少炸过10次,练真机前模拟器倒飞四面 航线都没问题。可能我属于天赋差的吧,呵呵
主要还是心里问题,机器状态也要好点。我前几次俯仰翻就带滚转,很容易炸。不过有你这个练习架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淡定。我倒飞练到稳定前,至少炸过10次,练真机前模拟器倒飞四面 航线都没问题。可能我属于天赋差的吧 ...

今天下雨,明天再去翻,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是单飞啊,我也是单飞,实机还是跟真就机有所区别哦

区别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确实和真机区别很大,模拟器熟练了,真机还得炸一遍

完全赞同。

楼主:
50多岁的人可能是有点“怂”,人年纪大了,玄也调不准了。

网友A:
模拟器里面的鸡鸡大到小都练到熟透才行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的鸡鸡大到小都练到熟透才行噢。

这个还真没问题!问题是它告诉你如何打舵,但操控的力度和手感完全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用心了 还做了了这个架子  有的时候不是技术问题 关键是克服不了心理障碍  我的像你学习 我也不会倒飞 呵 ...

恩!就是架子的错。

楼主:
换架450,重新设定 油门 80 55 30 55 80 螺距 8.5 0 -8.5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吗,总题思路让操控温柔线性点,尽量接近模拟器, 明天继续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架450,重新设定 油门 80 55 30 55 80 螺距 8.5 0 -8.5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吗,总题思路让操控温柔线性点, ...

不好,建议修改成油门80  75   70  75  80螺距10    0    -10

网友:
克服壓力就是成長的開始

网友:
练习架不错啊   我正飞都没过关  嘿嘿

网友:
这个倒飞架确实不错

网友:
可怜的我跟LZ一样的设置!结果比你更惨啊!!一直在正飞的,前几天突然心血来潮,切了3d模式,后果如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