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磁偏角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刚入的零度X4,不知道磁偏角应该怎么设置,我是重庆璧山的,百度上看到这边的磁偏角是偏西 1.3度,但是用软件查找后的结果又是-2.99,我到底该设置多少呢?另外偏西是正,偏东就是负数吗?

网友:
利用这个网站http://www.ngdc.noaa.gov/geomag-web/#declination
根据百度查询的璧山县经纬度(东经106 °02'至东经106°20',北纬29°17'至29°53')取中间值进行计算。查询的结果如下:

该地磁偏角每年变化3',百度上的数据也许是过期的。
所以你用软件查询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磁偏角早就不用填了

网友A:
四楼正解…除非出国才填写这玩意。

网友:
是的确实不用填写了,飞控会自己识别吧,还有楼主多读说明书啊,里面有讲的,还有平时你没考虑到的,多看看,不吃亏啊

网友:
沙坪坝的X4顶起

网友:
葫芦岛x4顶起

网友:
新版固件不用填写磁偏角

网友:
升级固件吧,不用填写磁偏角了现在

网友(2014-10-14):
新固件限制距离高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