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4-05-21):
我用 非凡433配合 F2飞控  请教433需不需要设置失控保护?  我测试没接GPS的时候 关控433可能是失控保护启动 机翼舵机打死!这样岂不是炸鸡了?这要担心这个问题都不敢飞了!请老师讲解!http://player.ku6.com/refer/s9j6StjieVkEF4MHzkNjBg..==.html 这个链接是官方的失控保护设置   看它官方的失控保护设置我也蒙圈了!(我433用的不是转发模式 使用的PPM模式)!还有我的U2返航和定稿定向设定一个3断开关  怎么拨动开关 显示器都没有显示定稿定向 和回家模式图标啊?而我设置的手动和平衡模式拨动开关显示器有显示!

网友A:
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失控时只要设置返航状态的5、6通状态就行(回家状态),1-4通保持中立位置(油门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失控时只要设置返航状态的5、6通状态就行(回家状态),1-4通保持中立位置(油门归零)
...

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 3段开关 掰到回家模式  另外一个三段开关掰到平衡模式  其他通道中立就可以是吧!(油门拉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 3段开关 掰到回家模式  另外一个三段开关掰到平衡模式  其他通道中立就可以是 ...

对,只要状态在回家模式就行。

网友:
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