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飞越狗云台的问题,调整以后有个蛮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刚刚二手区收了个飞越的两轴狗云台,发现跟淘宝全新的价格差不多。。。,什么时候降到600块的?也不出个通知

这个月工资还么发,穷屌丝买不起狗,云台到手以后直接挂的大疆FC40

跟随模式水平垂直都正常(略微有点偏还没调),用D10遥控俯仰和横滚还算稳定

现在问题是电机抖动的有点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补严重问题的个视频吧!

网友A:
  楼主 不是在玩航模 是被玩着呢

全新也好  二手也好   只要 功能上 是正常运行的  又干嘛在乎那个盒子 和包装袋呢

务实一些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是在玩航模 是被玩着呢

全新也好  二手也好   只要 功能上 是正常运行的  又干嘛 ...

买都买了,也没啥后悔了,只是如果知道全新都这个价格了,还能多砍点价钱

问下,这个云台电机不停的高频震动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都买了,也没啥后悔了,只是如果知道全新都这个价格了,还能多砍点价钱

问下,这个云台电机不停的高 ...

当然不正常啦

要手摸看看  是否发热  轻轻碰看看 是否能正常回中  等等   下载 飞越官方的说明书  好好看看  那个 CTR 接线还是有一些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正常啦

要手摸看看  是否发热  轻轻碰看看 是否能正常回中  等等   下载 飞越官方的说明书   ...

不发热,能正常回中,电机震动感觉略大,而且嗡嗡响,应该是为了保持位置不停的在修正

因为根本没用过云台,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正常

刚刚飞越售后返厂回来的,卖家花钱换了全新电的

网友:
记得要装入狗3。调节。不通电情况也能平衡中立。再通电。看看还有没有嗡嗡响

网友:
大疆FC40 和遥控不会干扰嘛??

网友B:
我的有嗡嗡响!拍的视屏抖动!

网友C:
貌似LZ的相机轻了,不通电时,做下平衡、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LZ的相机轻了,不通电时,做下平衡、配重。

正解!

网友D:
去官网更新下固件,然后调下参,就不震了。

网友E:
都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更新下固件,然后调下参,就不震了。

感谢!电机功率调到30确实好了很多,至少还能接受,这个价格还是不要求这么多了,等有钱了直接上H3-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说不清楚,看视频吧

俯仰向上阻尼较大,向下容易突然大动作,机架有大幅度的震动,就跳

楼主:
俯仰这样跳动是本身缺陷还是需要参数调整?

网友:
配重问题。这个云台是搭配狗的!~想要这个都能用必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