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求助

楼主(2014-05-21):
新装的atg650
因为完全是新手,所以配置也就比较奇怪
飞控:apm2.8
电机:xxd2217 900左右kv
电调:好盈20a
桨:1045
重量不详,目前只用手头上的2s,5200锂电试了,满电可以离地,但是电压一掉就开始悲催
有几个问题
1.我这套动力是不是太奇葩了,请推荐比较合适的动力配置。目标是能上航拍设备,有出的也联系下
2.这个电池怎么个选法?实在摸不清。有人说3s用3000以下的,但是4个无刷用一个那么小的电池扛,会不会有点。。

qq736554569

网友:
沙发!
QQ飞控试飞中!

网友:
电池用3s5200mah或两块3s2200mah并联吧。

网友A:
你用的是atg12毫米粗支臂的架子吧?以前我用过,速度高一点或风大时,支臂就会抖,楼主想航拍就换个架子吧,他的16毫米玻纤管的机架不错。

网友B:
机器多重?3S 2200mah估计能飞个7分钟吧

网友C:
1047浆  5000MAH(4S)   布线升级下。1045 如楼主JJ图(这种浆型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上3s无疑,建议用5000容量的电池,电机没问题,你的电调虽然够用但是余量再大点会更好,估计自重在2.5kg ...

3s肯定要上的,但是容量的说法我听了好多版本了,有人说上3000左右的会好些,5000的太重,能说说你的根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47浆  5000MAH(4S)   布线升级下。1045 如楼主JJ图(这种浆型悲催)

因为有点小东西没到所以线也就先这么地了。1045和1047有什么区别吗?好像就是螺距有点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多重?3S 2200mah估计能飞个7分钟吧

没称过想请问这个时间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E:
电池换了吧。上5200的。你这一套是有点混搭了。航拍的话建议上精度好一点的机架。防止果冻现象。

网友:
我2212电机 450机架    都用3S 4000mah电池  你这个电池太低了换3S 5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换了吧。上5200的。你这一套是有点混搭了。航拍的话建议上精度好一点的机架。防止果冻现象。

能说说这个精度问题是啥意思不?
另外你的建议机架是啥?
建议配置是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说这个精度问题是啥意思不?
另外你的建议机架是啥?
建议配置是啥

这机架我刚开始用的是X600那种铝管的,后来发现在安装脚架电池板和云台固定板的时间 好多螺丝都滑丝,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后来想想,既然想好好玩,还不如一次买个好点的。就上了飞越650的机架,也为了后面不来回折腾。
按照你想航拍的话,电机、电调、桨、电池这些都是需要你考虑的。我用的朗宇V2216 800KV电机(我在打算能用盘式570KV的更好),40A UBEC电调(重量有点大,争取后期能换铂金的)11寸桨,电池用的4S 5200. 这样我这一套算下来加云台所有的东西,起飞重量也在2公斤以上了。 按照桨效的那个表格推算。我的单电机最大推力在1020克也就是4个桨能产生最大推力4公斤。

这些都是理论值,机架和云台还没到,等到了需要安装测试具体的数据。到时再更新给你。以供你参考。

本人新手。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

网友F:
这样的配置,怎么能用2S的电池呢?2S电池端电压一般就是7.4V,带负载后电压下降很快,你得用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我刚开始用的是X600那种铝管的,后来发现在安装脚架电池板和云台固定板的时间 好多螺丝都滑丝,毕 ...

谢谢,盘式电机后来才知道的,价格有点超乎想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配置,怎么能用2S的电池呢?2S电池端电压一般就是7.4V,带负载后电压下降很快,你得用3S的电池。

2s是玩攀爬车留下的,暂时手头上没得更高电压电池,将就着调机而已

网友C:
楼主:不信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盘式电机后来才知道的,价格有点超乎想象哦

是啊贵啊。。我也是看了 但是看朋友有用happymodel的3508电机 160的。这些等着有条件升级再考虑吧。我现在还用的柱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s是玩攀爬车留下的,暂时手头上没得更高电压电池,将就着调机而已

呵呵!俺也是新手,只是爱好无线电动手能力好一点,加上网上高手的帖子多,学习了不少知识与经验,现在俺主要用NAZA-L配F330机架及天7玩,自己还组装了一套650用玉兔2,现在正在组装NAZA-V2配F550的六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信罢了

不是不信,我个新手有什么好怀疑的?你这个视频说明了什么?跟1045和1047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换了吧。上5200的。你这一套是有点混搭了。航拍的话建议上精度好一点的机架。防止果冻现象。

动力真的小了l,一半油门才有起飞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tg12毫米粗支臂的架子吧?以前我用过,速度高一点或风大时,支臂就会抖,楼主想航拍就换个架子吧 ...

是16的,掉地上一次就会自转一点,三不三要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大电池根据你的电机,2212用2200的,2217可以用更大点的电池不一定非用5000的

暂时上的是3000的,还能动,上了5000的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油门多少能离地,如果50%油门离地最好

差不多,不是说一般是1/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