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四轴或者用过华7的大神请进来指教一二!急!

楼主(2014-05-21):
小白,从没接触过遥控器。华科尔7如何设置四轴?小白求指教!新到手的华科尔7,不知道怎么用啊!砖头一块。请指教,越细越好,感谢感谢!

楼主:
有说明书,但是不懂说的啥意思!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感觉d7应该和d10的设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感觉d7应该和d10的设置差不多。

谢谢!给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链接!

多旋翼论坛里的精华贴搜搜吧,爪机党不方便发链接,还望理解。

网友B:
我的是D10。  建立一个新模型,模型类别选择固定翼那个图标   是默认的状态也可以飞。如果具体到设定6种飞行模式,可以去优酷看一下D10 6种模式的设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  建立一个新模型,模型类别选择固定翼那个图标   是默认的状态也可以飞。如果具体到设定6种飞 ...

热心的网友谢谢啦

网友:
我也用的D7,飞多轴是可以的,但是至于像设置APM的6档开关我暂时没研究,等我的APM到手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