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老鸟 450FBL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4-05-21):
我是新手,小机只会玩简单的小筋斗,大机就不敢了,最近入手了一个450FBL的机子 不会调特技模式的曲线,求教,怎么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调特技的时候,K8里面要动参数吗?还是直接在控上面调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控里调曲线,k8不用动。油门设置为100  95 90 95 100 螺距+-1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调曲线,k8不用动。油门设置为100  95 90 95 100 螺距+-11度

谢谢你老兄。。。

网友:
别的陀螺仪还能这样设置啊

网友:
大鸡威力大,如果控上有idl1和idl2把1设成稍高于nor的模式,2可以像沙发说的那样,等熟悉了还能100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