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板控玩车船的手法

楼主(2014-05-21):
我用的是美国手,左边是油门,感觉控制车船的话,肯定是左边控制方向,右面当油门了,担心搞乱手法,有用美国手的用板控玩车船的么?

网友:
我用美国手,还可以啊。。。不习惯枪控。。

网友:
板控左右手可以对调的。我用右手油门的板控。

网友:
应该不至于搞乱~我是之前用板控跑车~后用美国手飞飞机~

网友:
不一定用板控就要用右手油门的,主要看个人习惯

网友A:
枪椌玩舒适度,棍控玩灵敏度。

网友:
左手油门,右手方向舵。看你各个舵机插在哪个通道了

网友B:
這裡海模為主,板控在船都以左控速,右控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裡海模為主,板控在船都以左控速,右控方向。

除非你永遠都一個人玩,沒人一起的話,攪特別的無所謂!攪得太個人化時,如在出航時出什麼狀況,別人拿起你的板控幫忙搶救時,有機會幫不上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裡海模為主,板控在船都以左控速,右控方向。

就連在控速的杆也都以上快下慢(停)。但還是有人標奇立異的!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裡海模為主,板控在船都以左控速,右控方向。

還有就是玩空模為主項的,在玩海模時都會以自己在空模的習慣來設定自己的板控(相對地是有經驗的)!

网友:
玩船板控 习惯左手油门 右手转向。

楼主:
哈,我忘了提及另外一个对车的控制需求了,其实我的主要意思是存在进退的情况下,使用板控的问题。
我想用板控遥控车玩下fpv,结果枪控不是很给力,用板控的话,因为板控的左手油门没有中立位,所以只能用右边,主要说的是这个的影响。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谈一下体验。

网友:
控的硬件是日本手,玩固定翼和直机用的日本手软件,跑船跑车用美国手软件。还见过奇葩的跑船手法,右手上下管油门,左右管方向,左手闲着

网友(2014-08-28):
一样板控 一样美国手 车 船 飞机一样玩

网友:
还是看习惯的吧,习惯板控的,我觉得怎么都没问题。
不过我还是很难接受板控,一直用枪控

网友:
这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