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这么火我也发个贴子谈谈自己玩过的小机感受

楼主(2014-05-21):
小机现在这么火,确实对新手入模练习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发个贴子谈谈自己玩过的小机感受
1:GCP:这个小机子还不错,当时就是用他练会的对头,机身挺结实,比较耐炸,飞起来就是小飞机的感觉,比较灵活,可以通过主板上的3个旋钮微调,锁尾会飘,改了无刷后动力还是不错,就是尾巴有点软,而且华的配件真的好贵.
2,MINICP,第一次飞MINICP时真是惊喜,比GCP稳的多,不用打舵,锁尾也很硬,有棍子的感觉,而且不飘,改了无刷后锁尾就没那么硬了,总体飞起来有点像锤子机,没那么灵活,而且GCP和MINICP这个舵机真头疼,这么贵,那么爱扫齿而且还不好换齿
3,MCPX,又是一个深坑呀,刚飞时真的很爽,有大飞机的手感,锁尾硬朗,根棍子一样,还很耐炸,动力感觉一般,就改无刷,换了HP05S电机后,动力牛B了,说实话这小电机真贵,而且质量也就一般般,动力好了发现不耐炸了,炸机不是断这就是断那,原装配件又是天价,买不起,所以想起了金属改装件,改上后发现国产的改装件精度不好,质量差,射桨夹,所以还只能买MH的,V1的板子翻起来会甩尾,换V2 1.5的板子,换上以后又发现锁尾还不如V1,而且对震动很敏感,飞起来没有V1感觉好
4,NCPX,呵呵,这小机轻,所以有刷电机就很暴,尾巴锁的也好,飞起来也挺稳,飞多了,炸多了也就不行了,主电机换了副厂的动力不行,尾电机也是不怎么耐用,配件更是没有副厂配件卖
5,FBL80,飞过所有小飞机里最耐炸的就是它了,10米左右切熄火直接掉在水泥地上都不会有太大损失,轻嘛,原厂桨真的不怎么样,一炸就裂,刚开始时FBL80会射桨,后来等了两个月驰远终于出了新的轴和轴承了,不射桨了,这小机动力也很好,比我改的无刷GCP要暴力,锁尾也没问题

楼主:
晕,打了一半不小心发出去了,

网友:
没玩过小机,直接上的大机

楼主:
FBL80很活,但可以从控里调,调好后很有有副翼飞机的手感,就是太小,太轻了,连翻尾会甩,没有自旋补偿,转两圈就飘了,主尾电机都不耐用,炸几次动力不行了,
6,NCPX嫁接FBL80,飞起来比FBL80好多了,稳,锁尾也好,连翻不甩尾了,但动力大不如FBL80,可能是因为NCPX的齿比和FBL80的不一样吧,而且NCPX是140度十字盘,FBL80是120度十字盘,NCPX的十字盘要比FBL80的长很多,所以改完后的机子在自旋优化上是远不如NCPX的,大舵量时主板的修正也很乱,
7,HP100BL,拿到手里就感觉好细,主板固定的地方很软,整体感觉就像是细化的MCPX估计不耐炸,舵机做工超不级驰远,最崩溃的是新机拿上一颗舵机的电机齿和蜗杆齿是脱转的,点了502粘住才能用,而且,切3D打舵后一颗舵机卡死,汗呀,其实驰远的直线舵机也不咋样,精度和反映都和MCPX的是两种概念,当然价格也差了几倍,再说飞起来的感觉,和MCPX一样,很有大飞机的感觉,手感真的很好,锁尾也硬,动力也暴,相当的爽,结果一炸机担心的地方果然断了,机身上主板固定座断了,两只桨夹断了,
8,977,从机身支尾管真的感觉好扎实,尾管比其它100级的小飞机要粗,比120的略细,总长也和120差不多,就是桨短点,6轴模式就是个锤子机,3轴模式比FBL80还要活,而且灵活度还调不了,最郁闷的是动力,因为螺距是9度多,所以动力很弱,换了10T齿,动力终于有HP100的感觉了,但锁尾又不行了,完全锁不住,软软的,一推油就甩,昨天按模友的方法改了8520的尾电机,试了下,电池只要装到头重心还是合适的,没问题但用原厂尾桨感觉变化不太大,还是会甩,换GCP的尾桨能好一些,总体也还是软软的,拍砖会甩一下然后才回来,

这是这些年自己飞小机一点简单的感受,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一起讨论讨论, 也希望哪个厂家能真的出一架耐炸,动力好,锁尾好又自旋优化的小机造福模友

网友:
感谢分享~飞这么多小机~我只有一台mcpx一直在折腾中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飛過80跟100改的mcpx
mcpx真的好穩

网友:
建议楼主赶紧入HP100BL,我入了2星期,现在已经对手上的v977和MINI CP无爱了,呵呵

网友:
我的fbl80改无刷了,现在舵机出问题,一直在维修。我也飞过minicp的,还是喜欢fbl80。我的帖子在模型中国。http://bbs.mx3g.com/thread-448412-1-1.html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到下半段。HP100BL飞行手感还是相当棒的,而且还便宜,看来国人山寨的水平又进步了

网友:
我只知道fbl80是有刷小机里动力数一数二的,没想到比gcp无刷还暴一些!
v977用10T铜齿8520电机就不要用原装尾桨了,太小了,搭配瓢虫桨还行。

网友:
感谢分享,我评价一下我目前拥有的2架飞机,一个是977  一个是nano cp

977优点的确不少,由于其极其耐炸,作为新手入门神机当之无愧。977的大桨相比nano cp 的大桨要软和薄,反而更耐炸。锁尾性能给我的感觉和楼主描述类似,不是很硬,暴力飞有时候会甩尾。令我不是很满意的是抗风性比较弱,有3级风的时候机身就会轻微晃动,4级风严重,5级风狂抽,原因也许就在于陀螺仪程序写的不是很完美,当然在无风情形下3轴模式的自旋优化还是略高他人一筹的。

至于nano cp给我的感觉,只能用“骨质酥松”和“内在美”来形容了!一炸就跪了,这就是几乎所有拥有nano cp模友的共同感慨,比如从桌上掉下来,可能导致——脚架断裂,尾管断裂,尾波箱断裂,横轴弯曲——发生。所以。。。新手请慎入!!当然一款飞机不可能没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它的有点在于内在,在于电子系统。首先是遥控器,外观虽算不上高端大气,但是手感是相当不错,7通控,各种参数可调,菜单简洁明了。飞机上的电路板,有个电位器能够调节陀螺仪感度,这对于改装暴力飞行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陀螺仪的感度和旋翼转速匹配才能获得更佳的操控性。曾经试过在能把自行车吹倒的狂风下飞行,表现优越,稳稳妥妥。话说这款nano cp 也是大机手感,打舵一步到位,不回弹。能和其匹敌的也就是mcpx和hp100了。像华的mcp scp还有伟力977的手感就没法和它比了

网友:
大家总结的不错!

楼主:
我也觉得hp100还是很有潜力的,厂家要是加强一下舵机模具的精度,加强一下机身,旋翼头,还是很不错的机子

网友:
楼主对目前国内市场上比较主流的这些小鸡评价很有参考价值,新手看了比较受用,我之前小鸡也多,但现在留在手上的只有1架FBL100、2架FBL80和1架mini cp了,这都是我小鸡群里大浪淘沙之后而有资格留下来的机子,其他的全部处理了。。

楼主:
hp100bl用的blheli的电调,小直机里的极品,动力搭配锁尾都合适,就是机身,舵机桨夹太差,不知道有没有人有fbl的机身和hp100的对比一下,要是能通用就好了,机身换成飞越的碳机身,旋翼换成Fbl100的将是一架很好的飞机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不偏不倚,因为我也是新手只飞过hp100和977,hp手感没的说只是硬件太坑,要是能跟977合体就好了…话说hp的性能应该不比ncpx mcpx差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到下半段。HP100BL飞行手感还是相当棒的,而且还便宜,看来国人山寨的水平又进步了

东西不错 但是适合新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 但是适合新手嘛、、、?

不适合新手,适合老手练新动作用,

网友C:
我手上是小鸡全处理掉了最终留下的是驰远的80。确实不错。
现在纠结977 还是HP 100
敢问楼主:这两款3D,那款动力足?  自旋优化哪个更出色些?
3Q
潜意识里,我觉得HP 100好些。虽然样子像凤姐,但是有高频头啊,977憋着就是不出高频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是小鸡全处理掉了最终留下的是驰远的80。确实不错。
现在纠结977 还是HP 100
敢问楼主:这 ...

当然是HP100动力足,而且在这么足的动力下锁尾很好,自旋优化感觉两个差不多,就是怕炸,一炸就坏,修着麻烦,977锁尾很软,换齿或者加长舵臂都能提升动力,但提升后锁不住尾,而且手感不如HP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HP100动力足,而且在这么足的动力下锁尾很好,自旋优化感觉两个差不多,就是怕炸,一炸就坏,修着麻烦,9 ...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LZ总结得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HP100动力足,而且在这么足的动力下锁尾很好,自旋优化感觉两个差不多,就是怕炸,一炸就坏,修着麻烦,9 ...

HP100BL 可以使用922 也就是FBL100的旋翼套 基本一致 还有主轴之类的 但是桨就不要用了 会有非常大的震动 可能我没配平所致 还有十字也可以用922  脚架  尾桨也可以用 都没问题的 舵机 要上点704胶或者502固定下 舵机的空心杯特别烫 容易使塑料件软化造成虚位 所以要注意固定 然后电调貌似改成NOR模式比较好 现在的配置据说不好

网友:
还有个小机377,很稳,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