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配置

楼主(2014-05-21):
求四轴配置方法。有
遥控器
。价格在一千左右的。望高手指点给意见

网友A:
买套山寨450玩玩,XXD电机电调 就可以了。如果用LITE飞控加GPS 1000明显不够用

楼主:
我不懂你说的啊。我只玩过固定翼。你说的东东一点不懂。能在具体说说吗。

网友B:
先潜潜水,看看大神们的教程,上上淘宝,楼上说的挺清楚的,听不懂需要补课。淘宝上搜XXD电机,电调,F450都能出来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