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B三轴陀螺仪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自从550改DFC之来 就没安生过 一直有自旋回弹的问题。现在机机情况如下 大家帮忙分析下 陀螺MB 尾舵机futaba9254 遥控器futaba T8FG。MB设置宽频 333HZ 。中立点设置正确,滑块偏向尾巴。机子震动在允许范围呢。   MB感度从红灯闪烁到蓝灯恒亮 都试过 ,全部都有自旋回弹的问题,区别在于幅度的大 小,控的感度也从低到高试过,没什么变化 现在保持在100。MB上3的旋钮也调整过 怎么减少 减少多少 回弹也一直存在。 想请教下大家 我还需要怎么调整 给点意见。一个人玩 实在是辛苦了点,只有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了。  就因为这个问题 试机的时候心急了点 炸了我一副原装大桨 心疼坏了,要是问题解决也成啊, 但是这个毛病始终在折磨着我

楼主:
损失的就是图中的大桨

网友A:
加大尾拉杆行程,让尾舵机反应速度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尾拉杆行程,让尾舵机反应速度慢下来。

您指的加大行程 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加大行程 怎么操作呢?

舵机臂球头向外移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球头向外移一个孔。

已经朝外移过了 没有改善

网友B:
MB多少都有点回弹。

网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mb飞550挺好的,面板上旋钮3数值调的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多少都有点回弹。

你的也有吗

网友:
MB陀螺仪不错的说

网友C:
没这问题。。
在不动MB中立点设置下。。。松一圈或者紧一圈尾拉杆球头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问题。。
在不动MB中立点设置下。。。松一圈或者紧一圈尾拉杆球头 试试。。。

我有调过尾巴的中立点 包括调整拉杆 但是问题一直存在,在同样的位置 我把我的gy520陀螺仪安上去 就没有追尾现象 锁的相当好

网友:
加大舵机行程,球头是要往里调好吧。

网友(2014-08-10):
你的中心滑块应该是偏向内,两桨的夹角大约15度

网友:
我的mb还不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