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FPV 的一些随想,主要是坠机,找回方面的构想

楼主(2014-05-21):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多旋翼 飞出去,难免炸鸡。  尤其是 4轴。  当然 建议大家还是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外飞行,避免天降重物伤人。

本人7天内 2炸, 一次 1500米外 200米高 一次 600米外 120米高。 每次都找回了。

但是 找回的时间过程有点长。 每次找回 图传的烫的摸不上了(长时间在地里通风散热不好了)。 幸运的是没烧坏!

我现在只有一个图传显示器,带了DVR ,苦逼 的人,只有在坠机后,拿出DVR 里的TF卡,立刻奔回家 打开电脑 使用谷歌地球   输入炸鸡最后一刻的 坐标,获得地图位置,然后开着电瓶车去找。

如果能不回家 外场直接获得 坠机点地图,那不是很好。

方案一, 手机,装谷歌地球 APP ,坠机后 DVR回放,抄下坠机时候的坐标,但是我发现 坐标输入后和电脑上的比较,不准,差别不是一点点, 原因不明,只有放弃 这个办法。

方案二,带个笔记本电脑, 无奈,联想X220 的12寸本子也算不错了,5K+毛大爷的机机,。在阳光下 可视性能还是不够,外场要看清 真的很痛苦。 于是放弃。

方案三, 这个是我最后想到的,正在实施的方案。

户外显示器 10寸屏幕   既可以HDMI 输入 也可以 AV 输入,当然支持VGA 了--所以可以通过面板按键切换显示来源是电脑还是图传(平时切图传AV输入,查坐标是切换到HDMI 电脑输入)。 重要的是 阳光下 直射的情况,可以看清。功耗17W.  预算 950

MINI 电脑主机绿沃/1037U14*14*2.5厘米(长宽高),采用了双核1.8G多线程CPU,2G DDR3内存以及HDD固态硬盘,预算950元:双核1037u+2g内存+32g固态硬盘  这个配置 装个 XP 跑 MISSION PLANE 和 谷歌地球 足足有余。 重要的是这个 主机可以 12V 供电,功耗才20W ,那就OK 了。如果用笔记本改,笔记本都是 19v输入的而且功耗不只20W吧。

配上带触摸板的全键盘  (用于操作电脑 ) 预算 55
配上DVR模块 和 图传接收模块  (实时接收并录制视频 备查坐标) 预算 400
配上 10AH 的 3S 锂电   (给图传 DVR 显示器和电脑主机 供电)  预算150

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到一个手提箱子里去。  体积可以控制在 33×24 ×10厘米;
如果你要把遥控也整合进去,也可以,箱子再稍微大一点,就够了。

显示器 我已经买到手了,看看 :

楼主:
这个屏幕很怪, 室内很暗,调不亮的。用手电照着光敏电阻都没用,

到了户外,光线越强,它越清晰。。。。 感觉是 他面板玻璃的效果,把自然光 编程 背光的感觉。 不懂原理,就是这个屏幕 室内超级暗淡。。。。。 合适户外使用。

网友:
一直用手机谷歌定位坐标  但是还没用来寻机  一会去比对一下误差 方案三1037u+你的超亮屏幕是肯定好的   目前有一台在单位上网用  买来其实是用来外场调参的  但是一直不需要调参就没用上  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散热  无风扇热传递散热  大夏天在室外不知能否坚持

网友:
只是想外场回放录像的话一部有OTG的手机就能搞定了啊

网友:
可能是老cstn材质的屏...

网友:
想法不错、等你DIY出来吧、我的是爱图仕显示器
阳光下能看清、

网友A:
楼主你买个GPS定位器不就行了吗
200多米,100克,装上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机了
话说以前丢过一次,被一农民发现,结果捡了我的GPS定位器···然后你懂得

网友B:
要不你就直接入个(技嘉Gigabyte S1082 10.1寸 Windows8平板电脑)关键字自己去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很怪, 室内很暗,调不亮的。用手电照着光敏电阻都没用,

到了户外,光线越强,它越清晰。。。 ...

这么说那应该是半透半反的屏幕了! 在外界光线充足的时候是采用日光补光的,省电还清晰。请PM购买方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买个GPS定位器不就行了吗
200多米,100克,装上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机了
话说以前丢过一次,被 ...

这个法好

网友:
请问手机能播放储存在TF卡中的视频吗,我的是iPhone,必须得安卓吗

网友:
买个Thinkpad X61T就好了

网友C:
复杂了,我用的是这个

迷你微型定位器寻路宝手持mini GPS导航仪测经纬度海拔

输入丢机经纬度,方向、即时距离马上显示。还包括行进速度、已走路程长度、电子指南针等,175元,已经帮我2次成功找回失机了。
我没看到丢机,她显示距离5米,我往某处走,显示距离8米,说明远了,就回来。我在90多厘米高的草丛里拿到飞机时,距离显示0,真是太准太妙了。

你的这个方法,即使到附近了,如果周围几十米甚至几百米都是高草,你能找到?地图上的一个点,地面上就有几百米大,地面具体精确位置不知道,够呛。
说到底,她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吧,或者是向导,你丢机了,她对你说,走!跟我来,我知道你丢的飞机在哪里!我带你去找!     走了一段路,你问,还有多少路啊?  她回答,不远了,还有2.999公里。

网友D:
方案一, 手机,装谷歌地球 APP ,坠机后 DVR回放,抄下坠机时候的坐标,但是我发现 坐标输入后和电脑上的比较,不准,差别不是一点点, 原因不明,只有放弃 这个办法。

这样是找不到。火星坐标的问题,上网搜搜就懂了。

简单的解决办法,在手机的浏览器打开  map.google.com, 搜索栏输入  31.2563,118.2565    ,并且选择卫星地图,这样显示的坐标是对的。

复杂一点的办法,上网下载一个基于google卫星图的航点导航软件,英文原版的,在软件里面加入一个航点,坐标就是录像里面的。也是没有误差的。Google电子市场下载  “simple gps waypoints” 用这个软件,可以实现楼上所说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杂了,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好。
就是远距离丢机,看不到图。不过反正要走过去。

**的天C搞的火星坐标系统,国内所有的地图,国外提供给境内使用的地图的坐标,都是火星坐标系统。

而我们飞机上GPS设备输出的是标准坐标。

但是这个设备内部也是标准坐标,输入飞机的标准坐标,直接计算两个坐标的距离和方位。简单快捷。

我8年前玩GPS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数字地图,都是计算目标航点的距离和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就直接入个(技嘉Gigabyte S1082 10.1寸 Windows8平板电脑)关键字自己去搜

WIN8 平板的显示屏 能不能当做  AV 输入的 图传显示用? 不想通过 WIFI 转,会有延迟吧?

网友E:
鹰眼锐视的屏幕已经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找不到。火星坐标的问题,上网搜搜就懂了。

简单的解决办法,在手机的浏览器打开  map.goog ...

谢谢 我去下载个  APP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鹰眼锐视的屏幕已经做到

瑞视我知道 ,瑞视 能兼做 电脑 VGA 显示么? 没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找不到。火星坐标的问题,上网搜搜就懂了。

简单的解决办法,在手机的浏览器打开  map.goog ...

再次感谢,你的 办法 我试验了,精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复杂了,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准不准?具体怎么使用的?能简单说说么?我买的是网上的GPS定位器,发短信能收到回复坐标。然后上手机google地图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8 平板的显示屏 能不能当做  AV 输入的 图传显示用? 不想通过 WIFI 转,会有延迟吧?

再买一个 佳的美电视盒 USB 笔记本电视盒 电脑看电视 可录制
这样就可以省下买DVR的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复杂了,我用的是这个

带罗盘的安卓手机装个Gps Test Plus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准不准?具体怎么使用的?能简单说说么?我买的是网上的GPS定位器,发短信能收到回复坐标。然后 ...

两回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那个是放飞机上的,我这个是自己身上带着的,随身的。说明书很详细,买了就会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两回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那个是放飞机上的,我这个是自己身上带着的,随身的。说明书很详细,买了就会 ...

就是减少了一个查手机或电脑地图的过程吗?还有就是随身携带方便吧。网上查了查,有不少人评论说只有信号满格时准确。不知道你的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关键不是你说的两个优点,关键是可以为你指出具体的点,飞机藏在草里、埋在土里、掉在河底,都能为你指出来。其它的方法,你即使到地图的位置,那是一个面,甚至是一个大面,不是一个点,你就找吧,找死你。再说具体点,比如是一片草原,没有什么参照物,你有没有到达地图的那个点,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你此时此刻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你自己都无法知道。你找个鬼啊!你仔仔细细模拟想象一下这个过程。也可以比喻为一片海洋,地图上的这个点,是这片海洋的哪里呢?你自己到了没有呢?地图上的这个点是在那个岛东54公里,我现在是不是在那个岛的东54公里呢?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减少了一个查手机或电脑地图的过程吗?还有就是随身携带方便吧。网上查了查,有不少人评论说只有信号 ...

关键不是你说的两个优点,关键是可以为你指出具体的点,飞机藏在草里、埋在土里、掉在河底,都能为你指出来。其它的方法,你即使到地图的位置,那是一个面,甚至是一个大面,不是一个点,你就找吧,找死你。再说具体点,比如是一片草原,没有什么参照物,你有没有到达地图的那个点,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你此时此刻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你自己根本无法知道,你找个鬼啊!你还要看这个点离开那个山多远,离那条河多远,要算比例尺,最后最后你只能说,大概是这里了。你仔仔细细模拟想象一下这个过程。也可以比喻为一片海洋,地图上的这个点,是这片海洋的哪里呢?你自己到了没有呢?地图上的这个点是在那个岛东54公里,我现在是不是在那个岛的东54公里呢?

我这个就像科幻电影里,屏幕上有两个点,一个是你自己,你自己这个在移动,一个是目标,两个点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还有多远,目标在你的什么方向,你自己清清楚楚!!

应该明白了吧?

GPS卫星信号,跟飞控GPS信号一样,除非市区有大楼、或者在峡谷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杂了,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好,应该备一个。

以前的玉兔二代飞控能直接显示经纬度值,不过我现在用的NAZA V2,怎样才能导出GPS的经纬度数据。哪位朋友知道告诉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键不是你说的两个优点,关键是可以为你指出具体的点,飞机藏在草里、埋在土里、掉在河底,都能为你指出 ...

谢谢啊!你说的是能更精确的定位自己与失踪飞机的相对位置吧。这样可以避免找的时候错过了。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东西的精度如何,现在手机也带这个自我定位功能,在手机地图上标上失踪飞机的坐标,然后看自己的手机定位就好。如果和手机精度相当就没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啊!你说的是能更精确的定位自己与失踪飞机的相对位置吧。这样可以避免找的时候错过了。我主要是想知 ...

所有的GPS接收器,包括手机内部的GPS,精度都是一样的,信号不好的时候20米左右,信号好的时候能达到2米。

但是手机能在没有GPS信号的时候,或者GPS尚未搜索到足够卫星的时候,给出基于基站定位的位置,这个位置误差100-1000米。所以才造成你的误解,说手机不准。

其实手机只要在开阔地,等待足够的时间,就是正常GPS的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GPS接收器,包括手机内部的GPS,精度都是一样的,信号不好的时候20米左右,信号好的时候能达到2米 ...

谢谢!有能使用和显示经纬度的手机地图可以介绍一个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有能使用和显示经纬度的手机地图可以介绍一个么?

天C法律摘录:
十、由导航电子地图、导航软件、导航设备构成的导航产品,不得设置以文本或数据库等任何形式显示、记录、存储涉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坐标、高程等)的功能选项。

好在互联网是国际的,Google电子市场下载  “simple gps waypoints” 用这个软件。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获得座标?naza +iosd mini似乎行不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天C法律摘录:

好在互联网是国际的,Google电子市场下载  “simple gps waypoints[/back ...

谢谢!我找到个地图可以用gps的。全中文,感觉还行,先用用。

古怪的法律规定。一叶障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找到个地图可以用gps的。全中文,感觉还行,先用用。

古怪的法律规定。一叶障目

什么地图 给个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地图 给个链接啊/。

我用的wp8 系统 有个gmap gps地图宝可以显示自己的坐标。查坐标gmap只能查到附近不能很准确。这还在研究中。

刚刚又试了下,结果WP自带的那个搜索是最强大的,直接输入坐标跳到Bing地图,准啊。

网友H:
真要背电脑,不如这个。
mac pro 背包
加个采集卡,还能实时采集飞行记录。
加个键盘鼠标,可以直接野外处理视频出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