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77只能飞十几秒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楼主(2014-05-21):
昨晚飞行 第一个电池正常。第二个电池开始出现问题。(故障表现视频在24楼)

插电
飞机主板灯快闪
飞机主板灯常亮
飞行(15~30秒)
飞行主板灯慢闪
动力逐渐消失. 电机断电不是瞬间断电 是电机逐渐降低转速。
动力完全没有之后 不论如何再次推动油门,电机都没有反应。不过舵机还是正常工作的。此时在6G模型下 摇晃机体 能看到舵机反应正常。
电机温度在50°左右。电调没有温度.反复更换数块电池 都是这种情况

这个是问题的流程。希望有同好推荐解决办法

网友:
电池挂了

楼主:
电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手头目前有三个原厂电池 六个副厂电池 都全部试过 都是只能飞行十几秒的时间。

求助啊

网友A:
所有电池都是十秒钟先生?电机没有磨到头罩吧?可能是电调的电源插头老化了吧?
平时飞到3.2v附近时动力就会减弱直至中断,但是舵机还能操作。

网友B:
怀疑电路内有地方短路,把电机线拉掉试试看

网友:
刚入手977,等答案~

网友B:
这种症状符合电池挂掉的特征,但所有电池不可能同时挂掉,所以考虑电路内有异常耗电部件。

网友A:
去掉大齿和头罩,让电机空转,然后用手摸摸看哪里发烫不?值得一试!

网友C:
出售977主板啦,50

网友D:
mini cp试过30秒和90秒,电池没怀孕就挂了。你的应该是砸坏了线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池都是十秒钟先生?电机没有磨到头罩吧?可能是电调的电源插头老化了吧?
平时飞到3.2v附近时动力就 ...

拆下电机 只插电调 观察主板灯和尾桨的变化 是同样只能维持十几秒的时间。 可以确定和电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路内有地方短路,把电机线拉掉试试看

是不是主板的某处有短路呢?我也是有这种怀疑。电机拔下来 还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症状符合电池挂掉的特征,但所有电池不可能同时挂掉,所以考虑电路内有异常耗电部件。

电池可以确定是没有问题的。在出现只能飞十几秒问题的时候 我首先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测试之后 可以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你说的电路内有异常耗电 这个或许是正确的,只不过 我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个电路板。如果是主板的。。那就郁闷了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看 主板的问题几率比较大啊。。不知道是否有修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大齿和头罩,让电机空转,然后用手摸摸看哪里发烫不?值得一试!

A:去掉大齿和头罩,让电机空转==>只有电机温度大概50°左右。
B:去掉大齿 头罩 电机==>电调和主板没有温度变化。
C:去掉大齿 头罩 电机 尾电机==>电调和主板没有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 cp试过30秒和90秒,电池没怀孕就挂了。你的应该是砸坏了线路了吧

是飞过一块电池之后 出现的状况。

昨晚带了三个电池出去飞。第一块电池完好飞行。是6G模式飞的,没有碰撞或者砸到什么。换上第二块电池之后 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纠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板的某处有短路呢?我也是有这种怀疑。电机拔下来 还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是主板?

电机拔下来还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拔下来还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

如果是这样 有什么修复方案吗?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有什么修复方案吗?郁闷了。

除非整块换,个人认为无法修复。

网友A:
出现故障后电池电压多少?这个信息很重要,电池在这期间是放出小部分电量还是放到3.2v?

网友:
这飞机质量确实让人纠结,我的已经发回去了,打电话给厂家,厂家都没给答复就挂了!

网友E:
首先我可以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要先看看电调的两根电源线是否有虚焊开焊的可能,包括那个电源插头,或者是电调本身故障?最后再确定是否是主板问题。不一定非得是大毛病,有的毛病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有时候故意把故障原因给复杂化,导致维修时不能准确判断故障位置,这样既耽误时间又增加不必要的维修配件成本。我个人专业是家电维修,我有这个经验。望楼主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故障后电池电压多少?这个信息很重要,电池在这期间是放出小部分电量还是放到3.2v?

故障后的电池电压 都是4.10左右。因为都是满电 只飞了十几秒...

我平时每次飞行 一般都是控制在五六分钟左右,也就是说 每次飞完 电池的电压在3.81~3.86之间。这个我有用电显看过。肯定不会出现过放的现象。现在来看 几乎可以百分百的排除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可以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要先看看电调的两根电源线是否有虚焊开焊的可能,包括那个电源插头,或者 ...

现在不知道如何排除是电调的故障啊。是否可以用其他电调替代977电调做测试呢?

不过应该可以排除是电源线虚焊开焊的可能。因为每次飞到快十几秒后 表现的现象是电机的转速逐渐降低;接收板上的红色灯开始慢闪(正常飞行的红色灯是常亮)。

看这个现象 好像是进入某种保护模式的样子啊 转速逐渐降低 接收板红灯慢闪

楼主:
想晚上回去拍一个视频传上来。可是又不会传视频 疯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出售977主板啦,50

朋友有977主板出?我想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晚上回去拍一个视频传上来。可是又不会传视频 疯掉了

刚刚朋友教我上传视频。大大们求助啊。。看看是怎么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朋友有977主板出?我想要

977控加主板,10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控加主板,100包邮

加我Q693928117 多谢

网友G:
24秒LED灯开始闪烁,可见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秒LED灯开始闪烁,可见是主板问题

这个可能自己修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自己修复吗?

感觉不可以吧,我觉得是

网友:
这飞机质量确实让人纠结
还是很多人在用

楼主:
顶一下 大大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如何排除是电调的故障啊。是否可以用其他电调替代977电调做测试呢?

不过应该可以排除是 ...

实际上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个电调代换试试,但是就你目前的状况有点难度。我感觉还是电调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个电调代换试试,但是就你目前的状况有点难度。我感觉还是电调的面大。

一会我把我飞F3P的电调拆下来 改一下接口 插上试一试看看效果。

F3P的电调是10A 2S的。不知道是否使用1S电可以用啊。其次 担心977的电调程序是写在接收板上的 插上这个电调 未必好用。哎~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网友H:
我的SCP两块主板都是这个毛病,返厂修理后故障排除。这个问题可能与炸鸡有关,主板电路出现虚焊造成的。不知V977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SCP两块主板都是这个毛病,返厂修理后故障排除。这个问题可能与炸鸡有关,主板电路出现虚焊造成的。不 ...

比较郁闷的是。。俺滴哥哥啊 没有伟力官方客服的电话或者联系方式啊!我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会我把我飞F3P的电调拆下来 改一下接口 插上试一试看看效果。

F3P的电调是10A 2S的。不知道是否使用 ...

你可以适当的用点力,往外拽电调的两根电源线试试,看看能不能拽出来,拽出来了的话,那就是它的事了。拽不出来的话,那就看是不是电调给主板供电这块了,还是那句话代换下电调试试。v977主板里没有电调的程序,电调的程序就在电调里,主板就是给电调驱动信号的。你说的那个f3p的电调改一下头可以试试,最好能支持1s锂电。

网友:
如果1s锂电不支持,用2s也行,但是电机就不要用977的了,因为那样转速就更高了,一个是危险,其二,怕把电机烧了。可以用f3p那个电机,就是一个试转,不用起飞。你也不用担心用那个电调烧主板,因为输出电压都是5v以内的。

网友I:
你的电机掛了,換一个试试

网友J:
怎么看着和低电压保护一个情况呢,我的977飞到电压太低了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看着和低电压保护一个情况呢,我的977飞到电压太低了就会这样

的确是很低压保护的样子几乎一样。但是 电池的电压都是在4.10左右啊(飞完之后)。能不能是接收板上低压保护电路坏掉了 所以才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机掛了,換一个试试

电机没有坏。中午有换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适当的用点力,往外拽电调的两根电源线试试,看看能不能拽出来,拽出来了的话,那就是它的事了。拽 ...

谢谢。晚上我回去就换电调试试看。昨晚家里事多 没时间弄这个977.烦躁啊。以前都是晚上爽上几个电 再睡觉的。现在...没的爽了...就睡不着了

网友K:
虽然知道这是主板问题,但看你977主板这种情况跟mini cp主板那种简单拆除电阻就能提高续航好像是不同的,你977主板这个可能是属于故障问题了,而mini cp续航短只是主板的低压保护而已,不是故障,怀疑你977上某个控制电源或者电压的元器件出问题了,最好还是联系你购买977的卖家看看能不能返厂维修吧。。

网友:
最好联系卖家返厂,我联系过厂家,没用,他还是要你找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虽然知道这是主板问题,但看你977主板这种情况跟mini cp主板那种简单拆除电阻就能提高续航好像是不同的,你 ...

感谢玩大关注.今晚回去之后 我打算用替换法来尝试查找问题所在吧。不过个人认为 应该是接收板上的关于电压的相关电路出现问题了。郁闷。

977的厂家有官方联系方式吗?再郁闷

另:977的接收板上 好像也有低压保护电路什么的吧?

网友L:
和我的一个模样、主板问题、现在还没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和我的一个模样、主板问题、现在还没返厂!

刚刚替换了电调。确认是主板的问题。cxm大 是否知道主板具体哪个模块坏了吗?

楼主:
CXM大 KN是什么啊?拍的接收板在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替换了电调。确认是主板的问题。cxm大 是否知道主板具体哪个模块坏了吗?

找到毛病就好,主板坏了的话,一般自己修不了,只有换新。

网友:
不是量拔出後电池的电压,而是量接上电池後,主板上正负电接點的电压。

楼主:
查到问题了 是接收板坏了。换了个接收板 就好了。

现在开始琢磨怎么修理这个坏的接收板 怀疑某个贴片电容坏掉了..

网友(2015-07-09):
楼主的坏主板修好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只是还能飞5分钟左右,另一台可以飞6分钟以上,同样的电池。

网友:
看来已经确诊是主板了,会不会受潮了?

网友:
可能是低压保护电路的故障,主板提前保护了,这个要检查电压检测分压电阻阻值,再就是主芯片

网友(2015-10-11):
这么热闹的几十楼,其实只有一个帖子讲到重点。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换电池插头就能解决。原厂的插头用久了就插不紧,你可以试飞下,看下是不是插头很烫,就把插头换成迷你t插,就解决了!!!!

网友:
不是电池就是电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