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床铣出的铝凸凸凹凹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25lv铣床,
河治6mm三刃白钢刀
一次下刀0.5

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效果,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
你这都不是一个平面,没这么差吧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转工作台洗的吧

网友A:
不排泄。粘刀。挤得。

网友:
机器软 震的吧

楼主:
25lv 铣铝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泄。粘刀。挤得。

如果真hi这个原因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的雕刻机铣出来也是这样,后来加了切削液,有改善,但没消除,现在怀疑是震动的原因。

网友B:
丝杆间隙大,逆铣,就这样效果,要不数控都用双螺母的磨制滚珠丝杠呢?

网友:
普铣也就飞个平面好看,铣轮廓真心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间隙大,逆铣,就这样效果,要不数控都用双螺母的磨制滚珠丝杠呢?

我这是顺铣的,换的滚珠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顺铣的,换的滚珠丝杆,

换的单螺母轧制丝杆吧,那个皱纹多大,丝杆回差就多大

网友C:
感觉是床头不正、用回转台的时候托板没有锁住。。。。

我用SU1铣的内孔,用的三刃6MM的铣刀,而且还是铝合金的轻型滑台。。。出来的侧面是光滑的。

网友:
个人的一点点肤浅的看法,是因为粗加工,吃刀大,厚度/D大,造成排屑不畅,再加上震动,形成侧壁划伤,再光一刀会有改善,如果是顺铣的话,开粗可以和精加工一样的刀路,因为粗加工时的让刀,再加上铣刀旋转受力的方向,铣出来外轮廓会大,内轮廓会小,再按照这个刀路光1刀会改善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床头不正、用回转台的时候托板没有锁住。。。。
目测孔径差不多30mm,进给差不多一分钟1圈半,就是30*3.14*1.5 大概F150左右,主轴转速听声音最少要几千转
我以前用10mmHSS,一刀切4mm,S1000,F200,粗铣侧壁就那样,要光一刀会好一些
你那机器主轴转速高,吃刀小,进给慢所以光滑,你给主轴转速调到s1000,下刀深些,切宽满刀,进给快些铣出来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孔径差不多30mm,进给差不多一分钟1圈半,就是30*3.14*1.5 大概F150左右,主轴转速听声音最少要几千转  ...

转台自动走刀最快只能这么快了。。。 另外转台是铝合金的,不敢吃多。 主轴是2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孔径差不多30mm,进给差不多一分钟1圈半,就是30*3.14*1.5 大概F150左右,主轴转速听声音最少要几千转  ...

我的参数是,
S1400
F800
下刀0.5

感觉是进给速度快了!
今天试了下F200,s2000   要好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参数是,
S1400
F800

切铝 白钢刀 每刃进给最大刀0.15, S1400 进给最大 1400*3*0.15=630 当然这个是粗加工 你就是进给太快了 车速低了,我现在加工铝合金,开粗单转每刃进给用0.1,S3000,F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铝 白钢刀 每刃进给最大刀0.15, S1400 进给最大 1400*3*0.15=630 当然这个是粗加工 你就是进给太快了  ...

很多人说铝 转速最高1400,我也凌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hi这个原因 应该怎么解决呢!

原因多种。最后留量光一刀。会好些

网友:
大进给切削量大造成让刀,高速切削造成铝屑粘刀,合起来就是这种边缘。

上刀图,刚铣完时平底有否铝屑?
普通3刃刀中心位置由于没有刃最容易积屑,带着排屑槽里都是,鼻涕一样。铝刀的刃过中心,加冷却不容易粘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床头不正、用回转台的时候托板没有锁住。。。。

好机器啊 看着好爽,最近也想买一个U1这东西有什么缺点吗 介绍一下,优点我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机器啊 看着好爽,最近也想买一个U1这东西有什么缺点吗 介绍一下,优点我都知道了

缺点很明显:(1)Z轴没有快进给,不方便钻孔。 (2)原型机、结构类似的立卧铣,都是配备双动力头的。而U1只有一个动力头,立卧切换必须拆装动力头,很是麻烦。

楼主:
今天试了下,还是原来的三刃白钢刀,F120,转速1600,效果好很多,看来还是进给速度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lv 铣铝不应该啊

主轴锁紧没

网友:
孔好铣,外圆不好干。

网友:
排屑不畅

网友:
干铝建议用铝专用刀,排屑顺畅声音小,可以几近镜面效果。

下图是做轴承孔位,外围仅是外型就用一般白刚刀,铣时声音大,加切削液也没用。内孔位用铝专用刀效果好,一次到位,后来倒角不注意被修边刀刮出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