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 多轴飞行器一般炸鸡故是什么原因 你碰到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5-21):
调查下 多轴飞行器一般炸鸡故是什么原因()你碰到的原因是什么
最近被多轴飞行器事故吓得不轻

网友:
最惨的一次是433失控保护输出错误信号,导致多轴在定高模式下,倾角27度持续飞行,最终60km/h撞墙。

网友A:
我是炸机王,丢了无数次,FPV。以下都是血汗教训啊,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第一次丢机:A控,1.2干扰GSP搜星,心太急,只五个卫星就起飞,结果还忘记了接功放,(前几年还没433),直接失控飞机盘旋被风吹出五公里,等GPS找到卫星开始返航时,电压已不够,飞机在半路上摔下了下来。在视频里看得好清楚,痛!损失3000多,第二次:没测试失控返航的(只设了切返航),结果被山挡着了2.4G功放信号,接收机失控没保控,直接炸机!好在机翼上写了电话号码,好心人捡到了要我去拿,还不要钱,感动得我非要给一百元他们抽烟,还是好人多啊!第三次:H控,桨震动大,健康值低,飞出二百米直接失控。盘旋,被风吹出4公里多!还好我的1.2G图传信号刚刚的,有山档着都没事儿,4公里外70米高,图传一直稳定,我地面上装有OSD录像,通过录像我找到了飞机!一下午黑汗水流啊!第四次:U2飞控,飞机飞出5公里,没看消耗电量和电压情况的(超低级错误),不够回航,在回到离家600米的地方摔下来了,幸好挂在十几米高的树上,图像一直稳定,用图传慢慢找方向,终于找到了飞机!反正FPV你不能出一个错,否则就会丢机,大家要小心!细心再细心!FPV是个综合技术,非一日 之功!大家共勉!

网友:
四轴 FPV 连续 2个半月 安全无事故,最近换了电调和机架,连续两次  远航 炸鸡。 第一次怀疑电机固定不好,第二次怀疑电调堵转了,谁让我用了蜘蛛。。。。。

网友:
四轴炸机无数,一次险些丢机,飞到100米,手动转了一圈,感觉不错,准备开始航拍时,右后电机轴后面的卡簧松脱(后来分析出来的),倒致电机壳被拉出一些,功率不够,朝一个方向偏航出去,切失控反航,结果头对准了家方向,但一直朝另一个方向抛物线下去,撞在了自行车和机动车道中间的矮冬青树的隔离带里,边上一米远有一个清洁老太在扫地,幸好没炸到人,另几次基本是一个情况,***头没夹紧轴,急速爬升或机动时松脱,飞桨炸掉的,所以现在只用一体轴的电机了

网友(2014-07-21):
楼上的经历都很危险啊,我的六轴还在安装调试中,多学习经验!

网友:
被熊孩子打下来

网友:
这比他们都惨。。。

网友B:
炸机因素很多,失控后主要看电池了,烧电调、飞桨六轴以上能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机因素很多,失控后主要看电池了,烧电调、飞桨六轴以上能不炸。

6轴以上的  飞控里 好像有断浆保护吧

网友:
試過用炸过机的槳,目测无事,后来空中断槳。
用过玉兔飞控,必须要嚴格水平安裝,但就差那么一点点水平,然后我炸机了。

网友:
我也射过桨,起飞前没有检查过固桨螺丝

网友:
椋炵殑鏃犺亰锛岃剳鎶藉疄楠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炸机王,丢了无数次,FPV。以下都是血汗教训啊,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第一次丢机:A控,1.2干扰GSP搜星, ...

太厲害了,這樣都能找回來。

网友:
没设置失控保护 DEVO10遥控器。多轴自己飞走了,追了好久没追上

网友:
我炸机5  6次,前2次是操作没有经验,后面几次感觉是电压不足。

网友:
FPV真的很重要

网友:
大疆疆不太稳定~~

网友:
唯一的炸鸡:   浆没装紧,刚飞到四层楼高度就射浆了,掉水泥地上把起落架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