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关于光轴滑块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雕刻机如采用带座光轴,滑块有TBR……UU(已经开口,带间隙调整)和SBR……UU(未开口,不带间隙调整)两种类型。如果弃用其中轴承,采用小2个标号的箱体贴软带,不知这两种滑块箱受力时是否会出现问题?

如图:

网友A:
摩擦生热啊亲......你能想到的低成本高性能的做法,厂家都花大量的人力财力研究过多少遍啦......老老实实用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生热啊亲......你能想到的低成本高性能的做法,厂家都花大量的人力财力研究过多少遍啦......老老实实用 ...

这个是要用车床用的软带贴一层的,滑动性能应是可以接受的,并可由原来的点接触变为面接触,大大改变受力状态。
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据称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要用车床用的软带贴一层的,滑动性能应是可以接受的,并可由原来的点接触变为面接触,大大改变受力 ...

那还不如用光轴配套的石墨镶嵌黄铜套做呢。自润滑,间隙小,承重大...

网友(2014-11-08):
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还是觉得不可靠

网友:
圆配圆滑动,如果一个圆以变形的方式去配,寿命很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