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还是6轴? 来人指点下

楼主(2014-05-21):
各位,现在想换个机架,以后打算挂狗拍东西
计划了2套方案 帮看一下哪个更合适

飞腾30A电调    qav4006 kv680 电机   狗3云台  1238桨  nazav1 图传  穷人OSD   4S5000 电池  自制收放起落架

算了一下 如果是四轴重量是1.8GK  如果是六轴的话是2.2kg..

关于续航时间分别能达到多少?  再就是担忧的4轴相比六轴稳定程度,就是晃不晃。。。 如果六轴的话打算做680轴距的 中心板直径20cm 大吗?

在线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看了一些  很有用,  打算四轴吧, 为了减轻重量机臂用15mm的碳方 细不细?  轴距650    中心板应该做多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  很有用,  打算四轴吧, 为了减轻重量机臂用15mm的碳方 细不细?  轴距650    中心板应该做多 ...

想把所有设备,包括4s 5000电池加一起控制在1.8kg   ,不知道能飞多久啊

网友B:
偶这个就是2.2kg左右起飞,4s 5200 10分钟左右吧

网友C:
如果是像长时间悬停拍摄还有减小炸鸡的几率六轴的比四轴的要好很多,四轴的如果有一轴在高空出现问题,结果基本都是翻着跟头掉下来。六轴呢如果一轴出现问题,飞控会自动修正不会让飞行器直接掉下来的,很大几率让你的多轴安全了落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像长时间悬停拍摄还有减小炸鸡的几率六轴的比四轴的要好很多,四轴的如果有一轴在高空出现问题,结果 ...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六轴稳,但是留空时间明显短很多。 只挂个狗   不晃就完事了。 不知道650的四轴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这个就是2.2kg左右起飞,4s 5200 10分钟左右吧

我也做过木头的,没你的好看,但是感觉不是很酷 就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六轴稳,但是留空时间明显短很多。 只挂个狗   不晃就完事了。 不知道650的四轴能不能 ...

相同的配置,六轴的比四轴的负重大,你可以加大电池以加大留空时间不是。
四轴轻便,也可以的只要不出问题就好,航模最怕的就是炸鸡,因为配件没有个便宜的。

网友:
四轴续航长   六轴稳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