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 三项竞时 自由飞 的朋友们 出个 研究课题

楼主(2014-05-21):
      我给三项竞时自由飞的朋友们出个 研究课题
        如果条件方便或者积极创造条件,将微型摄像机安装在模型飞机上。希望获取如下景象。
      目的:零距离细微观察现代自由飞模型在空中自动化控制机构的工作状况。
      意义:科学普及,宣传自由飞的魅力,壮大自由飞爱好者的群体。

      一.镜头朝下,录制牵引模型滑翔机运动员奔跑着在热气流中脱钩,小旗飘落,盘升,迫降,着陆。完整的几分钟空中鸟瞰视频。如能将即将落地的模型用手接住。运动员本人也记录在视频之中。
      二.镜头朝向机头,观察运动员手掷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出手后延迟开浆,动力上升中螺旋桨速度逐渐缓慢,收浆滑翔,攀升气流,迫降,稳稳着陆的完整几分钟精彩视频。
      三.最精彩的,难度最大的应该F1C内燃机自由飞的零距离观察自动控制空中视频。
      模型运动员奋力手挚,箭一样升空后,折叠机翼延时展开的瞬间发动机5秒定时的停车,模型改出滑翔的状态,迫降着陆的几分钟难得视频。
      这些都是我在航模教学中很难叙述清楚的。最初我觉得有点异想天开,最近我跟老教练们提及,他们认为现在的技术设备条件完成这个视频并不难,只可惜我们都七十多岁了,体力和技术都得靠年轻人了。
      大家认为 中国自由飞联盟 的朋友们准会感兴趣,办法更多,想得更全面。
      我们期待着!感激着!

     请您参看我的拙劣技术:

41小双翼带着 15克微型摄像机空中摄影

网友A:
自由飞空中自拍,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奥妙。
如果再配合上地面的跟踪摄像,就更清楚了。
是科学普及,也是宣传自由飞的魅力。
好建议!

要明确,丹老师的目的不是对地面对景色的航拍。而是让人们观察了解模型上的自动机构在空中的精密工作情况,是为了研究,是为了宣传这方面的自动化科学技术。是的,这会增加飞行重量和阻力,不是带着摄像机参加比赛,但毫不影响研究目标。

网友:
有点难,主要是重量加了不少,遥控还能做到,自由飞不容易

网友:
可能牵引滑翔可以能办到

网友:
自由飞对重量的要求极为敏感啊!一个gopro就快赶上一架小牵引的重量了

楼主:
请您参看我的拙劣技术:
41小双翼带着 15克微型摄像机空中摄影

因此我才想到FI自由飞是否也可以研究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您参看我的拙劣技术:
41克小双翼带着 15克微型摄像机空中摄影

2011年我把一个20克摄像机粘在牵引机头上,但是飞机性能就没有了,所以只拍摄过一次,我不会发视频,就截个屏给大家看下,在保定江城机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1年我把一个20克摄像机粘在牵引机头上,但是飞机性能就没有了,所以只拍摄过一次,我不会发视频,就 ...

高老师您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很高兴。有机会再试一试:在飞机上的视角从五十米的空中拍下自己大拉力脱钩的姿态,小红旗飘落的情景。
我提出的三个课题如有兴趣,请在适当的机会与模友们切磋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参看我的拙劣技术:
41克小双翼带着 15克微型摄像机空中摄影

我觉得应该可以,3D打印个摄像头支架,再重新调整一下飞机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由飞空中自拍,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奥妙。
如果再配合上地面的跟踪摄像,就更清楚了。
是科学普及,也是宣 ...

说的对,目的不-样,应該沒问题。当然对于竞赛模型来说对重量要求是斤斤计较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下,不过意义不大。
实际上高源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像机粘在牵引机头上,但是飞机性能就没有了,换句话说,即使拍,也只是拍下了非正常飞行状态下的影像。对于讲解或者深入了解自由飞,还有可能会起到误导作用。

网友:
丹老师是很了解三项竞时的,仔细看他提出的研究课题,就知道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410克的牵引模型滑翔机在中心处增加了20克,照样大拉力脱钩,“在飞机上的视角从五十米的空中拍下自己大拉力脱钩的姿态,小红旗飘落的情景。”以及从在上升气流中的模型飞机视角俯瞰大地。
这不同于一般的航拍,再加上三分钟定时迫降瞬间的晃动,还要“将即将落地的模型用手接住。运动员本人也记录在视频之中。”
说实在的,丹老师的考试题目够难的。作为科学普及宣传自由飞还是很有意义的。
”说的对,目的不-样,应該沒问题。当然对于竞赛模型来说对重量要求是斤斤计较的。”这应该是行家的点评。

网友:
说了这么多,谁能出个方案怎样干?光在这里滴水不漏的评论,有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