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防水四轴的问题,有飞过防水四轴的大师请来讲讲。

楼主(2014-05-21):
网上有成品防水四轴,也有大师用防水盒DIY的,我想问的是我用APM飞控的话,将APM放防水仓里,那气压定高是不是就不管用了??看网上的成品防水四轴好像用的是DJI的飞控,也是密闭在防水仓里的,定高的话靠的不是气压定高?

网友:
透气防水布,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在网上截了两幅图片,楼主可以参看下
这两个图片你可以看下.如果密闭的话gps和自动定高都没用了,所以你也不要太崇拜dj的

网友:
女士用的乳貼不知能否防水呢?

网友:
防水了密封状态下就没有定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截了两幅图片,楼主可以参看下
这两个图片你可以看下.如果密闭的话gps和自动定高都没用了,所以你也 ...

很快就可以密封下定高和返航了
不靠气压计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快就可以密封下定高和返航了
不靠气压计定高!

这个要支持,希望老用户能得到升级。
PS:防水透气膜经测试,无法定高,估计是还是不够透气。

网友C:
水机就是扔水里扑腾着玩的,还定什么高啊。完全两个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机就是扔水里扑腾着玩的,还定什么高啊。完全两个路子。

没有定高就不能自动返航,要是在湖面飞远了回不来,那不是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定高就不能自动返航,要是在湖面飞远了回不来,那不是惨了。

掉水里呗,怕什么,反正防水的。多玩玩船就有这个心理承受力了。

对GPS的依赖建议尽早戒除,悲惨的案例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快就可以密封下定高和返航了
不靠气压计定高!

貌似很难哦,现在精密的高度表也都是大气压的那种哦,希望给连接普及科学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难哦,现在精密的高度表也都是大气压的那种哦,希望给连接普及科学哦

GPS信号达到8个以上,就可以转换成靠GPS定高和返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信号达到8个以上,就可以转换成靠GPS定高和返航了

民用的gps误差比较大而且有些地方的gps信号也不是很好,不过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