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自检声音很小,无法启动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4-05-21):
好赢40A
自检声音像蚊子声似得,得仔细听才能听见。加油无法启动,有缺项感、抖动。手拨动下可以启动。
插电t插有火花,电调空载靠电机线那面电路板发热,1分钟左右烫手。
电调拆开无明显元件损坏痕迹。
上次飞完还好好的,这次还没飞,插电就启动不了了
-----------
现在能自己启动了,要大点油门卡几下才能启动,转起来就好了。就是启动时一卡一卡的。

网友:
没接触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烧掉了啊?还是潮湿的原因?

网友:
如果真有缺相的现象那就坏了呗   就算知道了不一定好修MOS管这么多

网友A:
肯定是mos管烧了 这种N沟道的管子 一块多钱一颗,要全部更换成同一批次的~不然换上去的管子不一致还会再烧的  这应该是好赢的天行者,没有修理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mos管烧了 这种N沟道的管子 一块多钱一颗,要全部更换成同一批次的~不然换上去的管子不一致还会再烧 ...

三克油,只能先拆其他飞机电调用了,等下次买东西再带个电调

网友B:
试下换掉上面的电解电容,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启动时一卡一卡的,然后速度上不去,换了新的电解电容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调烧了

网友:
上面的电解电容跟卡有关系吗?

网友:
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换掉上面的电解电容,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启动时一卡一卡的,然后速度上不去,换了新的电解电容后 ...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我并联上两个一样的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电调在天上一般不会坏,都是下来换个电池,发现坏了

网友C:
我也是这个电调 不过是 40A UBEC版  支持4S电池的那个  也是开机声音小(我用的3508电机),不过我是刚买的 空载测试 电机转的正常。声音小 可能和电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电调 不过是 40A UBEC版  支持4S电池的那个  也是开机声音小(我用的3508电机),不过我是刚买的 ...

我的之前用相同电机声音挺大的,用别的电调声也大,这个电调主要是启动时要卡几下,有种缺项感。我这个电调肯定是有毛病只是找不到。现在又能用了。
你的如果电机如果能平滑启动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之前用相同电机声音挺大的,用别的电调声也大,这个电调主要是启动时要卡几下,有种缺项感。我这个电 ...

什么样的起动 算 平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起动 算 平滑启动

就是推一点油门电机稳定启动,无咔咔的左右抖动几下再转。好的电调都是平滑启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推一点油门电机稳定启动,无咔咔的左右抖动几下再转。好的电调都是平滑启动的

等东西齐了 我试试

网友:
我的电调也是这样了,没有声音但能转动油门关到最小电机还在小油门转也停不下来,怎么回事呢?

网友:
估计MOS管烧了一项 需要拆下换 自己要是修不了的话 找模友看看 顺便收坏电调 QQ 105851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