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x5我都不敢飞了

楼主(2014-05-21):
鄙人是x5formula头罩强化版空机
1. 升级了formula旋翼头
2. 升级了formula十字盘
3. 升级了冰人双推尾
4. kst715 725舵机
5. 原厂x5电机

到现在大概有50个起落,但炸了3次。本人还在航线初期。在安装调试上没有问题,也就是十字盘有虚位而已,舵机也并无憋舵。
炸鸡时都是在悬停状态,突然间就打副翼跟升降都没用,像有点迟钝的一样,就这么的炸了,3次都一样。

炸完后尸检发现2次都有一根大桨连杆头断裂,一次连杆失踪没找到。其他都很正常。

找来找去都找不出缘由,伤透脑筋了,都不敢飞了。跪求各位同僚相助,万分感激…

网友A:
你描述的现象我也有遇到过,既然你装机时确认无任何问题的话,一般不会是连杆头主动裂开导致,我们平时飞行这么暴力都要飞几百个起落才换球头扣,更谈不上同样裂开出现三次的!
你这个现象是摔机后导致球头扣断裂了,至于问题点在哪里,根据你的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陀螺仪或者BEC供电不足的情况产生的,建议更换陀螺仪和电调(内置BEC),最好外接BEC供电,还是摔的话就更换尾舵机试试,总之找到问题最重要。
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现象我也有遇到过,既然你装机时确认无任何问题的话,一般不会是连杆头主动裂开导致,我们平时飞行 ...

舵机的供电不足这个倒也很有可能,我电调是好盈100a V3,BEC设置的是7.4v,机械上没问题,很可能就是电设上了。谢谢提点,待我在去考证下

网友:
我拆X3的时候,球头扣钳子夹裂过2个尾舵机的球头扣(外观看不出)

后来我拆球头扣就很小心很小心了。

会不会是调试的时候,球头扣已经有暗伤?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出问题了

网友C:
同飞X5一周炸两次的飘过,表示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出问题了

恩,估计也就陀螺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飞X5一周炸两次的飘过,表示慰问

炸的我真的头大的,炸一次要停飞2天,最少花去几百块。快递么在近也顺丰,最起码不用等。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估计也就陀螺仪的问题了

找朋友的陀螺仪试试

网友:
初期就上X5,牛人

网友:
炸鸡有太多的原因导致了,很多模友都觉得自己组装调试都没问题,但是的确是出现问题后摔了,慰问楼主,请逐一排查吧。

网友D:
我认为陀螺仪的问题也有可能,用的是什么陀螺?

在某个可能影响共振频率的转速下,是有可能在长期运转下之后傻掉的。

这形容就像...开车开久打瞌睡?(能这么形容吗?

陀螺仪如果碰到外来震动干扰的频率,是可能会有失控或者反应慢半拍、锁定、侧翻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陀螺仪的问题也有可能,用的是什么陀螺?

在某个可能影响共振频率的转速下,是有可能在长期运转下 ...

用的是kds的Ebar v2,之前的x3上就是用的这个陀螺仪,但不过从没有过这种情况。顺带帮ebar做个广告,ebar性价比很高,比其他的三轴陀螺仪要好用多了,要调的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
陀螺仪出问题

网友(2014-06-21):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
一直用泰世VBAR的飘过

网友:
kst 715 不是因为耗点太大召回了吗,怎么楼主还有?

网友:
看来不是个例了,我二次X5炸机,检查下来也都是球头扣开裂了。所以我大桨连杆的二根改用了QK的球头扣,安逸了!!!

网友:
x5这飞机如果经常炸,真的不适合!一是炸机成本高,二是几次一炸精度什么都没了!

网友D:
你的现象很像是某个电子零件短路,造成系统停摆。

网友E(2014-08-08):
x5这么个玩法可以出了

网友F:
我遇到过两次,你看一下,副翼的插线是否虚接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控,是不是有可能是控或接收造成的问题。

网友H:
这情况应该是电子部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