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450BD

楼主(2014-05-21):
我的天地飞WFT06X-A 固朗450BD 电调怎么控制不了速度,关到最小还是疯转,油门微调到底也不行。电调是固朗40A的,油门形成已经调几次,还是不行。求助!

数据是这样的

数据是这样的

网友:
关最小疯转,到最大呢?是不是反向了

楼主:
关最小,还在转。只是转速小了点,但是还是很大

楼主:
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首先楼主的天地飞WFT06X-A控能否支持6通道直升机,从该控的说明书上看不支持CCPM直升机是肯定的了,能否支持无副翼机还在两可之间,楼主的直机是什么型式的?。

网友:
天六A不支持直升机

楼主:
啊!我的是固朗450BD 无副翼,EBAR V2

网友:
我买的KDS450C 玻纤的 不好 现在全部该掉了 亚拓的机身KDS的尾巴

网友:
欢迎入模

网友:
航模式个坑 恭喜你入坑了

楼主:
谢谢前辈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的是固朗450BD 无副翼,EBAR V2

该控没有图示曲线表,调直机曲线将会很困难。如果该控第五通道能支持陀螺仪感度线,只能是试一试了,因为没人试过,只有楼主试好了再与大家分享了。

网友:
楼主  换控吧!  好飞机要配好控

网友:
是尾巴打转?调陀螺仪
还是油门上一点就达高转速?调油门曲线,当然不知你的控有没有了

楼主:
终于搞好了,油门反向;A4/2 正向。终于可以控制了,是初始油门线,不能调曲线。

楼主:
看来是需要换个好控了,呵呵。不知道各位有何推荐?

网友:
T8FG还不错,本人用14SG 一步到位,再好的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