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老师 APM今天成功解锁

楼主(2014-05-21):
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经过几个月断断续续折腾
今天APM今天成功解锁
上浆用手试了一下升力比开始的KK大太多
加一点油门手都怕抓不住
外面小雨 不能试飞
讨教:油门可曲线设置吧?
就是开始小点.最后大一些?

网友A:
油门曲线貌似在遥控器上就可以设置了吧

网友B:
建议油门还是线性的比较好,可以把斜率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油门还是线性的比较好,可以把斜率改小

华科尔D10应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貌似在遥控器上就可以设置了吧

但没实践达 讨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10应怎么改?

这个就不清楚啦。油门如果非线性的话在高油门的时候容易出现急速掉高的可能,毕竟不是3D飞也不是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