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SIMONK固件失败,求助

楼主(2014-05-21):
烧写SIMONK固件失败,progisp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
坐沙发上帮你顶!

网友:
重刷,不行就挂了

楼主:
不会吧我试了三个一样的情况,和电脑的系统有关系吗?我是win7 64位

网友:
你这是xxd30a吧,呵呵,要是触点都焊好了的话,就是挂了
你下的固件是最后一个吧,tgy.hex吧,就是2011-9-6那个,这个固件不能用的,应该用第一个压缩文件你的tgy.hex固件

楼主:
固件错了也会这样的错误?

楼主:
我试了3个电调,一个旧的,两个全新的,不会都挂了吧

网友:
一般没那么容易挂的,再看下接线正确否?

网友:
什么电调 像好盈铂金呢

网友:
接ISp后第一步就是读识别字,目的是确定连线是否通畅,这个估计就是线没接好,我看下面,你就调入固件,然后写入固件,就这个信息了吗?

楼主:
是的,我换了3个下载器,3个电调都是一样的情况。点自动的时候下载器上的灯亮一下就跳出这个提示。不管是读识别字,读熔丝位还是下载固件都一样

网友:
USB那个烧写器 你的是 ISP 吧 不是 ASP 的 我的也是以一样的问题 楼主买个USBASP试试 我就等你胜利的消息了~

楼主:
不是烧写器的问题,我换了个HK-F30的电调,一次性写入成功。XXD的一共试了6个,3个30A,3个25A一样的情况

楼主:
一个可能是线没焊好或者接触不好,但是试了6个都一样的情况,这个几率应该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