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娜扎轻量版飞控 感度问题

楼主(2014-05-21):
配置:哪吒轻量版 朗宇2212 980kv 飞腾30A 大疆1045桨
调小感度,反应较迟钝,不过做动作飞机会抖动,调大感度,到跟手,做动作,飞机也会抖动。请教该怎样处理?

楼主:
会是桨的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A:
大疆没有1045的桨把

网友:
默认值100试试,不行再加大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没有1045的桨把

怎么没有呢

网友:
对看看说明书,调到一个适合的感度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呢

大疆应该是103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