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电O配置!

楼主(2014-05-21):
现在手里有二极3650 4000KV和四极3660 2500KV电机 80A车用改水冷电调 3S 4000MAH 30C锂电 要选哪个电机 配多大桨合适

网友A:
3s上4000KV的,80A的电调有点小。2500KV的又跑不起速度,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上4000KV的,80A的电调有点小。2500KV的又跑不起速度,不是很合适

那俩电机是分别用在平跑和大脚上的 没风扇发热也都很低 我是偏向于低转大扭力的 想用3660配大点的桨 不知多大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俩电机是分别用在平跑和大脚上的 没风扇发热也都很低 我是偏向于低转大扭力的 想用3660配大点的桨 不知 ...

低转大扭力的话用螺距大点的试试,比如638,6是螺距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