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 2.6 老是是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4-05-21):
断电重启以后老是要重新做油门行程校准还有就是重新做校准的时候,接通电源飞控上是红蓝灯都不亮的,gps那的那个绿灯是亮的,我用的是电调拱电的

网友A:
前几天刚教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和他一样
软件里看,遥控器校准后,油门最低的数据小于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教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和他一样
软件里看,遥控器校准后,油门最低的数据小于1000
...

是的  最低小于1000的   回头调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教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和他一样
软件里看,遥控器校准后,油门最低的数据小于1000
...

还有就是接电源后   有的时候红蓝灯都不亮的     是用电调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接电源后   有的时候红蓝灯都不亮的     是用电调供电的

检查JP1跳线帽,或反面直接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教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和他一样
软件里看,遥控器校准后,油门最低的数据小于1000
...

泡泡老师 我看了你的视频 我没有那种4合1的分线器 可以把电调都接到APM上进行油门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JP1跳线帽,或反面直接焊接。

JP1跳线帽 不接的话 有的时候接上电源   红蓝灯也能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教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和他一样
软件里看,遥控器校准后,油门最低的数据小于1000
...

泡泡老师,我的apm2.6 3.14版本,四轴,天九控,设置六档完成。全套正确校准后,自稳模式地面推油门,转速不上升,油门到100也一样,减油门,转速也不减,到油门0位置,转速停止。电调油门也校准了,四个电调单独直接接收机,推油门是正常的。连接apm后,推油门就不正常,但是打方向,升降,马达转速却是正常响应的,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P1跳线帽 不接的话 有的时候接上电源   红蓝灯也能亮的

你不是从输出端或用带UBEC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的吧?请问你是怎么供电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apm2.6 3.14版本,四轴,天九控,设置六档完成。全套正确校准后,自稳模式地面推油门,转 ...

那是因为店家发货不付责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店家发货不付责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谢谢,泡泡老师!请问,这样做了以后,是不是要重刷,重新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泡泡老师!请问,这样做了以后,是不是要重刷,重新校准?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 我看了你的视频 我没有那种4合1的分线器 可以把电调都接到APM上进行油门校准么?

去看PM飞控使用第三课:同步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的,

谢谢老师,伺候好女儿,空了我就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附带我的450 折叠鸡鸡图,请老师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伺候好女儿,空了我就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附带我的450 折叠鸡鸡图,请老师指正!
...

漂亮的JJ。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和电调通道是否接错,GPS最好架高,离中心板15CM,以免被电磁磁干扰,定点画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JJ。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和电调通道是否接错,GPS最好架高,离中心板15CM,以免被电磁磁干扰,定 ...

好的,老师。gps支架已经准备好了,由于没有自稳试飞,所以,钥匙没用支架,怕炸鸡折断,试飞可以后,上支架。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从输出端或用带UBEC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的吧?请问你是怎么供电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

电流传感器没有用的 用的是 FrSky V8FR-II  接收机
接收机也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JJ。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和电调通道是否接错,GPS最好架高,离中心板15CM,以免被电磁磁干扰,定 ...

再次感谢老师,问题已经解决,今天试飞成功!

但是PID还没调,太过于灵敏,小小的炸鸡一下!

网友D(2015-05-09):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店家发货不付责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泡泡老师您好! 我是刚入魔的小白, 刚做好的机机也是发生这个问题. 所有校准都做过了. 但是解锁后推油门那个电机的转速还是不提高. 我看到泡泡老师有回答之前那个同学的问题给的链接现在打不开了. 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您好! 我是刚入魔的小白, 刚做好的机机也是发生这个问题. 所有校准都做过了. 但是解锁后推油门那 ...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
谢谢泡泡老师..今天终于可以顺利起飞了..